假负载上测得的地址线和数据线对地的阻值是一致的吗 ? ...
假负载上测得的地址线和数据线对地的阻值是一致的吗 ??

楼主(2016-01-19):
上intel775假负载 ,上面有地址线和数据线 分别测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地址线和数据线的阻值分别是一致的吗??
Intel

网友:
是的!地址线和数据线的阻值分别是一致的。

网友:
应该是地址对地一致,数据对地一致吧

网友:
芯片组不同值不同,只要上面所有地址线的值一样,所有数据线的值一样就行了。不必纠结地址线与数据线的值是不是一样。

网友:
地址线 跟数据线的值可能会有所差别 但是数据线跟数据线的对地值就必须要一样了

网友:
学习一下,增长知识。

网友:
这个具体要主板不同南北桥芯片组来定义,这个问题上CPU测试灯座也可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