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一奇怪故障,百撕不得其解,求指教。

楼主(2016-01-19):
型号:G475独显板号:LA-6755P  REV:1.0
故障:有时开机指示灯亮不上电,有时进系统一小时左右自动掉电。

维修过程:收到机器后开机试下,能亮啊? 然而在开发现电源指示灯亮,2秒后熄灭,再开机还是灯亮2秒熄灭,开不起来了。

拆机————裸板测试。开机EC有给南桥发出PBTN_OUT#,但没有收到S3 S5,刷BIOS无果。多次测试发现有时又可以正常开机,但进系统一小时左右直接掉电关机了,可以再次开机。  上坛子查下,发现说南桥一颗电容通病的比较多,拆掉还是不行。

鉴于有时可以开,所以初步判断南桥待机条件应该是正常吧?   ————一咬牙,换南桥。刚换好测试OK。没想到进系统还是一小时左右掉电。更悲剧的是发现还是有时开机不上电。  看来

也不是南桥的问题啊。。

修了2天了,实在是没什么思路了。不知道各位坛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故障呢?思路在哪里呢?

网友:
换板子吧,这板子不贵

网友:
正常的很  amd的故障就是奇葩  有次一个dell的本子 暗屏  结果修显卡好了

网友:
板子不稳定,按下葫芦又起了瓢!换板吧。

网友A:
你换CPU试过没有 ,这个机器的CPU很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上说的你试试吧,cpu换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CPU试过没有 ,这个机器的CPU很容易坏的

没有,集成的CPU,暂时不想换

网友B:
奇葩故障,分析的时候,要不走寻常路。掉电的故障,缺电,BIOS,温控,散热。一个个的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葩故障,分析的时候,要不走寻常路。掉电的故障,缺电,BIOS,温控,散热。一个个的排除。

不知道这个温控怎么查呢?我没修过温控方面,哪个信号是温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