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电源康舒PC9024有吱吱声

楼主(2016-01-19):
客户的一台23寸联想一体机按开关没反应,用表测了下开关坏了,换了个开关也没反应,测了下电源没有5V待机电压,拆开电源测到图片中红圈里的4.7欧电阻烧了,换了个4.7欧的上去,接上电源线火花一闪又烧了,拿刀子把TNY278PN上面的胶去掉,看到有个洞,跑出去买了个278PN回来换上,再换了个4.7欧的电阻上去,插上电源线,终于有5V待机电压了,短接绿黑线风扇正常转,但有吱吱声,测各电压都正常,空载时声音比较大,轻载时没听到声音(用一块点不亮的板测的),装到一体机里可以正常启动进系统,但声音一会大一会小,主电容换了也一样,后来测到P6KE440A两边都无穷大,标示跟二极管是一样的,今天出去买了只全新的回来,测了下也是两边无穷大,难道这P6KE440A本来用二极管档测就是两边无穷大?还是我买到坏的了?

网友A:
吱吱声也许是电感发出的,不碍事儿的。二极管档测两边无穷大肯定不对的,换块表测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吱吱声也许是电感发出的,不碍事儿的。二极管档测两边无穷大肯定不对的,换块表测测。

但声音有点大,测其他的都正常,就测这个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声音有点大,测其他的都正常,就测这个是这样

那个二极管没问题的,可能是你万用表的不准罢了!声大你可用手捏住大电感听有没有变化,但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C:
P6KE440A二极管档测两边侧无穷大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6KE440A二极管档测两边侧无穷大是正常的........

那要怎么测好坏呢?也就是说原来那个可能是好的?

网友C:
搂住先把TNY278周边的小电解电容换掉,可能解决吱吱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怎么测好坏呢?也就是说原来那个可能是好的?

摇表加万用表配合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搂住先把TNY278周边的小电解电容换掉,可能解决吱吱响的问题.......

278傍边的小电解电容已经换掉了,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8傍边的小电解电容已经换掉了,一样的情况

把那些该死的涤纶电容换了,常见颜色(绿色或者红色)

网友:
电阻换大了吧。。。。。。

网友:
是电感发出的声音吗?

网友:
看看,反向电压吸收回路,电容二极管有无问题,它们是串联后,再并接在开关管的D极与电源300V电源正极上的.

网友:
查查13009或13007 b极的50V10UF的电容

网友:
有吱吱声肯定还是有杂波,再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
二极管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吱吱声也许是电感发出的,不碍事儿的。二极管档测两边无穷大肯定不对的,换块表测测。

按上次修好的一个康舒 小电源 也是吱吱响 开机很大的声音  大概要等 十来分钟 才好 使用正常
估计就是变压器响 不碍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上次修好的一个康舒 小电源 也是吱吱响 开机很大的声音  大概要等 十来分钟 才好 使用正常
估计就是 ...

嗯 ,电感线圈响是常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