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A78 PRO rev1.02G

楼主(2016-01-19):
主板到手触发诊断卡,有复位00不跑码。测量cpu无电压。内存桥供电都有。断电触发就是一触发就灭了。后来这个问题就是要反复断电触发几次,才能触发然后00 。现在掉电问题修好了。还是跑00 。cpu无电压。求大神指教这个板子BIOS  控制它的供电么?(据师弟说这个板子一开始他看的时候BIOS是装反的他还点了好一会然后就摸到BIOS发烫才发现BIOS是反的)

网友:
发现BIOS是反的就先换芯片重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查供电,开启EN,vID信号,

网友:
BIOS和CPU供电0V  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网友:
你这个板CPU供电都没有,能有复位?AMD的时序是比较严谨的,CPU供电没出来应该HT_VCC都不会有,HT_VCC没有就不会有HT_VLD,桥收不到HT_VLD怎么会发复位呢?

网友:
看看你的板CPU供电是什么方式来识别的,如果是VID的话和BIOS的关系不大,如果是SVID的话那就不好说,你怀疑BIOS有问题就先刷个BIOS。

网友:
没有CPU供电  还有复位   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