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8G台式内存问题求助

楼主(2016-01-19):
双面8G的3带内存,把中间的码片取下来后上机后再开过机,再安装上去后上机报警是怎么回事?需要重新刷过码片?

网友:
不仅要重刷码片,还得换新码片。

网友:
对是这样的

网友A:
你把它拿下来干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拿下来干吗呢

手贱然后试了下

网友A:
好吧  我无言以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  我无言以对了

这个才是城会玩

网友:
坏了把。被你搞坏的,

网友:
再问个SB问题,我没有内存SDP编程器,我可以拆下来放屏码片上刷?

网友B:
原来的 你没有写过SPD的装回去就可以了,只是拆装而已 ,你没有 干过其他的什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 你没有写过SPD的装回去就可以了,只是拆装而已 ,你没有 干过其他的什么吧

拆了后我上机了

网友:
SPD坏了,跟你上机没有关系,只是你手贱拆装之时弄坏了的

网友:
不需要,八成是没有焊好的原因

网友:
反复检查有焊接好,可能是坏了别处

网友:
没有焊好吧

网友:
应该是焊接焊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