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USB报错15秒关机

楼主(2016-01-19):
今天遇到一块华硕P8H61-M LX3 的主板,开机提示USB过流保护15秒关机。把图中红圈内的电阻换掉就OK.(电阻是822K)

网友:
这是所有板通病啊,我修华硕板经常碰到

网友A:
华硕822排阻通病,不仅仅在于15秒关机!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通病来的?L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822排阻通病,不仅仅在于15秒关机!

这那是排阻 单个的

网友:
我遇到的是USB跳线帽丢了,15秒关机的,跳回去就好了。

网友B:
USB_OC#得不到3V左右的电压就会提示USB过流。15秒自动关机

网友:
822K。。。。。。。 8.2K

网友:
应该是8.2K电阻吧,不是822K。

网友:
ASUS主板很多都是15秒报错   usb电压过流

网友:
修到好多了这样的

网友(2016-03-26):
引用 网友A:
华硕822排阻通病,不仅仅在于15秒关机!

这是华硕822的电阻 不是排阻

网友:
有些是南桥旁边的822跟472

网友:
修过好多这样的了   usb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吗,上次也遇到过一个差不多的

网友:
以前是排阻 现在是电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_OC#得不到3V左右的电压就会提示USB过流。15秒自动关机

像这种oc#是不是只要得到3v到5v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有图有真像   这个故障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oc#是不是只要得到3v到5v的电压就可以了?

是的我测到的都是3.3V左右,5V还没测到过

网友:
楼主好眼力,藏得那么深也被你找出来了

网友:
其实直接刮掉一样的,只要有3v以上的电压就可以

网友:
上个是上啦电阻吧?这些位置很隐蔽啊。

网友(2016-08-11):
USB不能用的碰到好多,像技嘉就不会关机

网友:
USB旁边的吗?

网友:
正好我也有块一样的板,已经修好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要是能把所有USB电阻都标出来就最好了

网友:
为什么822和我无缘啊

网友(2017-02-19):
这个故障是通病

网友:
楼主是8.2K啊 你是不是太想822了

网友:
USB过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