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游戏本P151SM开机黑屏维修案例

楼主(2016-01-19):
      昨天晚上在baidu准系统贴吧闲逛看到有个哥们1800出一台开机黑屏的蓝天游戏本P151SM,据说是i7的四代的CPU+GTX770m的配置,可以开机蓝灯亮但是一直黑屏。卖家已经自己买了亮机U来替换无果,也换过内存和显卡一样。这样看来如果卖家说的实话就是主板的问题多一点了,赌一把弄回来练练手也好。咸鱼拍下,卖家连夜发货,今天早上9点顺丰已经叫我取货了,够神速吧(深圳-》珠海)。
      拿到手扒开看看U和显卡,货对版,很新静,整机也没拆过机的痕迹,很好,马上给卖家确认收货了(说好当尸体收的,没啥好拖款的)。拔掉电池,插上外接电源,19V输入,电流0.01A,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可以触发,电流不太稳定,有时候是0.4A,有时候是0.1A,有时候键盘灯还在规律闪烁,有时候又啥动静都没,过20秒左右自动待机了。断电,拆显卡测试一样,只是电流会更小一点。用示波器观察CPU供电DC/DC电感处波形发现偶尔有很短的工作波形,貌似CPU供电被开启了一下就被关掉了。上网找图纸,蓝天很厚道,很完整的维修手册很容易下载到。
      拆机,不算太复杂

先看下图纸里面的电源时序图

CPU电源有时候可以打开说明在那个时候各路电源和PG基本都是正常的了,从电流来看这个机器也不存在严重的过流或短路现象。
端出示波器先看看南桥吧。上电触发电流跑0.1A,南桥25MHZ晶振居然没波,那肯定是有电压没出来,看到旁边一个小电感量了一下没电压,看图纸追是1.05V的桥供电,再往前追是到了下面的图纸所示

先查IC供电,5V只有2V多且不稳定,再追,到了下面的图纸所示之处

5VS是正常的,5V不稳定,不用问肯定是这个MOS的G不正常,看实物是个8脚双MOS封装的东东。量5脚控制电平是高电平正常,3脚却是个不稳定的电压在跳
看实物图如下:

那肯定就是这个PQ71B有问题了。仔细观察这个管子是位于散热风扇的下面,上面好像有很多脏兮兮的东西,可能会造成G和其他信号漏电。风枪拆下,洗版水斥候,测量这个管子参数没啥异常,装回去,5V出来了,电流已经可以上到1A多且不停跳变,估计已经跑起来。
复原,接好屏,CPU散热,果然已经可以用集显亮机。大喜,迅速复原,装好独显,一切正常,看来可以赚到一点零花钱过年了。

点亮以后查看CPU和显卡参数,和卖家描述是相符合的(CPU是ES正显)。
总结:可以开机不能亮机的原因是因为MOS上很多灰尘造成G对其他信号漏电导致5V变成不稳定的电压引起一系列问题。

图纸改天再传,今天已经没办法上传了。

网友A:
5V电压转出偏低而导致的问题,楼主怎么不更换了MOS管,这么牛X的配置用起来肯定很爽,弱弱的问一句图纸在哪里找的你那么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电压转出偏低而导致的问题,楼主怎么不更换了MOS管,这么牛X的配置用起来肯定很爽,弱弱的问一句图纸在哪 ...

首先那个MOS并没有坏,只是灰尘堆积在上面造成G电位不稳定,清洗以后就OK了的。
蓝天全系列的BIOS,维修手册到这里下载
http://repo.palkeo.com/clevo-mirror/P1xxSM/
http://repo.palkeo.com/clevo-mirror

网友:
分析清晰,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灰尘是杀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那个MOS并没有坏,只是灰尘堆积在上面造成G电位不稳定,清洗以后就OK了的。
蓝天全系列的BIOS,维修 ...

谢谢了,我这下载不了,老是丢包,你下载会这样吗?

网友C:
收这种二手风险太大

网友:
楼主不仅技术好  运气也很好啊

网友:
楼主看来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这种二手风险太大

你在说笑吗,卖家都买能亮机的U自己换了试,会有太大风险?

网友:
这台机器鼓捣成功当修好几块主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