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牌子的显示器?

楼主(2016-01-19):
这是啥牌子的显示器?也可以当电视看,请问哪位大神有相关资料?
资料
显示器

网友:
图片信息太少了,无法帮助识别

网友:
有点像山寨的现代。

网友:
山寨组装的,通用的板子

网友:
山寨现代,
HYUNDAI才是真现代

网友:
有点像现代

网友:
现代山寨的

网友:
标志是现代的,拆开里面应该是通用板,这种现代的显示器基本上都是山寨组装的

网友:
现代! 你看我发的帖就知道 了

网友:
盗版的现代 品牌名字就差一个字母

网友:
把显示器拆开 就真像大白

网友:
惠科什么的,前几天修过一个,变态的没法说

网友:
山寨的现代

网友:
组装的电视吧,不能看牌子的

网友:
山寨现代的,

网友:
果断山寨的,找通用资料啊

网友:
杂牌子的,组装的显示器,用的是通用电视机驱动板

网友:
组装的,铭牌贴什么都不重要了,也没有什么相关资料了,里面就一块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屏。如果想学的话就自学能力强的就看迅维的显示器视频,不行就参加远程或实地吧

网友:
一看就是改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