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5MLV VER6.0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6-01-19):
如题,不通电!PCI A14脚有3.3V,对地阻值也有300多!也没发现烫手的元器件!以为是IO的问题,换掉IO后还是不通电!主板是AM3的!求各位大神支招啊!谢谢啊!!!

网友A:
检查桥的RTC电路。

网友:
检查IO工作条件以及开关针电压。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先查查 南桥的5大待机条件

网友C:
不对吧,amd单桥,是fm1或者fm2的板子吧,不像am3的

网友D:
看你这主板就是FM1的主板,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E:
按时序 挨个查呀 这板没图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桥的RTC电路。

大神,桥的RTC电路在哪里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先查查 南桥的5大待机条件

是哪5大待机条件啊?分别在哪里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对吧,amd单桥,是fm1或者fm2的板子吧,不像am3的

没注意看 是FM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这主板就是FM1的主板,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抱歉!没注意看!是FM1的!大神,你是说南桥导致的不通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按时序 挨个查呀 这板没图是吧?

不通电的我不怎么会修啊!求指点啊!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检查桥的RTC电路。

桥的RTC电路在哪里查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桥的RTC电路在哪里查啊?

RTC电路都不知道?你是一点没学过吧?建议报迅维远程学学吧。

网友:
一点电路基础都没   你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RTC电路都不知道?你是一点没学过吧?建议报迅维远程学学吧。

论坛哪里有电路基础知识啊?

网友:
没有基础  求助  也帮不了你啊  还是先学一下再修吧

网友:
开机排针有3.3V,晶振一只脚0.26V,一只脚0.46V(正常吗?)

网友F:
哪位大神有这片板的点位图啊(映泰A55MLV VER6.0)麻烦传份啊 谢谢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哪位大神有这片板的点位图啊(映泰A55MLV VER6.0)麻烦传份啊 谢谢啦!

映泰板没有点位图 图纸应该有 去找份图纸看下

网友:
重做桥试试

网友:
ATX的第9脚5VSB有4.99V,第14脚(绿线)有4.23V。求解啊(加热了桥也不触发)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映泰板没有点位图 图纸应该有 去找份图纸看下

论坛里没有啊 杰哥,你有吗?麻烦传份啊 谢啦

网友F:
不会重植 加焊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没有啊 杰哥,你有吗?麻烦传份啊 谢啦

那你在发个帖子 问下谁有这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重植 加焊有用吗?

开关针有电压吗?

网友I:
强行短接开机看看能不能跑码

网友:
有3.3V电压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强行短接开机看看能不能跑码

那样会不会烧东西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那样会不会烧东西啊?

绿线到IO有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绿线到IO有没有问题?

那绿线是通向IO的哪只脚啊?(IO是IT8728F)谢谢!!!

网友K:
你查一下晶振有压差吗??开关针有多少伏电压??,

网友L:
估计是桥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查一下晶振有压差吗??开关针有多少伏电压??,

开机排针有3.3V,晶振一只脚0.26V,一只脚0.46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估计是桥问题吧

桥有加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绿线是通向IO的哪只脚啊?(IO是IT8728F)谢谢!!!

你查下这个IO的资料吧、

网友:
建议报名远程 学习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通电的我不怎么会修啊!求指点啊!谢谢!!!

先查开机的条件都有没有呀

网友M:
还要查主板的三个触发信号,

网友:
是断线路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现在修好了!是IO的67脚到ATX14脚(绿线)之间断线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还要查主板的三个触发信号,

大神,麻烦讲解下啊!是哪三大条件?

网友:
查查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再找找图纸 看起来清楚点。

网友F:
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忙!修好了!是io的76脚到ATX绿线这一路断线了!

网友N:
楼主高人呀,貌似基础不怎么样,但实战杠杠的,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N:
楼主高人呀,貌似基础不怎么样,但实战杠杠的,呵呵

基地里有电路基础知识视频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基地里有电路基础知识视频教程吗?

你找找,不多,焊接的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忙!修好了!是io的76脚到ATX绿线这一路断线了!

还是我说对了吧、、

网友:
从开关开始顺着时序查,一点一点的查,修好这个板,你基础也就有了,不要着急换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