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不出L1021电厂1.05V电压,

楼主(2016-01-19):
测所有电感,除了CPU没有供电,还有一个L1201小电感没有电压,电压控制IO  过来的电压....PWR....在换开关瞬间能测到3V电压,但马上又变回0V了,

网友:
M_PWR_ON 正常是不是应该一直有3V的电压呢、。?  为什么除CPU电压外,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时序不是乱了吗?

网友A:
M_PWR_ON电压有跳变是 正常的!修1.05V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M_PWR_ON电压有跳变是 正常的!修1.05V供电啊。

M_PWR_ON 最后变成0V了,也是正常的吗?  而且它还是控制产生+1.05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_PWR_ON电压有跳变是 正常的!修1.05V供电啊。

你讲的应该是正确的,因为这个信号控制的另一个电压,可以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讲的应该是正确的,因为这个信号控制的另一个电压,可以出来

不好说啊!看你提供的时序与电路图觉得应一直是高电平才对啊!开始时我以为是EC发给桥的开机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啊!看你提供的时序与电路图觉得应一直是高电平才对啊!开始时我以为是EC发给桥的开机信号呢。

加焊南桥,电压已经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是南桥的问题,没道理

网友C:
所以说三板斧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三板斧还是很给力的

什么是三板? 我没有培训过,能说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D:
M_PWR_ON 这个电压应该是持续的高电平。 楼主机器不是修好了嚒  看下这个信号的电压是否是持续的!

网友:
欠电压或过温保护吧??

网友:
你打值了吗?那个电感对地正常吗?你有示波器吗?测一下电感后端波形有没有

网友:
不要只看这一个问题。。是否还是其他的条件不满足 ?

网友:
引用 网友D:
M_PWR_ON 这个电压应该是持续的高电平。 楼主机器不是修好了嚒  看下这个信号的电压是否是持续的!

正常一直都是3.3V ,

网友:
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笔记本之前进过水  找人清理过  用了一星期  拿到本本和楼主一样样的问题  研究一下午得出的结论 用风枪吹吹PU1201(更换芯片中发现) 笔记本就能亮  关键再开  故障依旧  无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