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槽坏了,内存金手指跟内存槽接触不到的话,可以这么修,不必整个换了

楼主(2016-01-19):
只要把内存槽的铜片卡扣拔出来,主要就是烙铁溶脚位拔坏的出来的时候要小心些就OK了~,一定要把拔得那个脚位融化完全了再用镊子拔出来,如果是靠外面的直接用风枪在旁边吹效果更好~,在别的内存槽上取过来插进去,再加焊好脚位就OK了

补充内容 (2016-1-20 12:12):
手工不好的兄弟,可以找料板练手呀。。。。又不叫你没弄过就上实操

网友:
默默的为你点个赞,从来没这样弄过,这我有机会一定得试试看好用不。

网友A:
拔估计要温柔,要不然容易断线的吧

网友:
还是换整个槽比较安全

网友:
沒這樣試過有機會再試看看

网友:
这手艺真的不错

网友:
我之前也看过别人这么修,感觉很方便。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B:
是个好方法,对个别针脚不良的处理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估计要温柔,要不然容易断线的吧

主要就是烙铁溶脚位拔坏的出来的时候要小心些就OK了~,一定要把拔得那个脚位融化完全了再用镊子拔出来,如果是靠外面的直接用风枪在旁边吹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个好方法,对个别针脚不良的处理有帮助。

是的很方便~不用整个换了麻烦死

网友:
LZ牛皮,让我见识了,下次我也这样弄,就不用换整个槽子了

网友:
没有这样搞过,不知有没有什么细节要注意的。有机会就试试,台式机的坏的多,可以这样搞吗,有人试过吗?

网友C:
这样也行呀。会不会反修呀]

网友:
从来没试过,有机会试试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看了两遍才看明白,愚钝啊。。。。

胆大心细的楼主

网友D:
这个要找一样的内存槽拆针才能用吧!

网友:
内存槽这么修复 需要技术和手工

还有个前提是能准确判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找一样的内存槽拆针才能用吧!

找料板拆一个出来对比一下就OK了,最好找内存槽一个牌子的生产厂家绝对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行呀。会不会反修呀]

插进去以后把脚位焊好就跟原装的没区别的,我用这个方法修好了好多内存槽坏的板子了

网友:
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这也能修呀  赞一个

网友E:
这样也行呀,我们每次都是换内存槽子呢@!!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F:
这个嘛没试过 VGA的插孔我这么搞过

网友G:
学习了,以后遇到此类情况不用换整个座子

网友H:
好经验 分享出来 到时试试

网友I:
新鲜,这个没有试过,下次也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也行呀,我们每次都是换内存槽子呢@!!下次我也试试

整过一次就能熟能生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经验 分享出来 到时试试

烙铁要掌握好哦~不然焊盘脚会掉的,可以拿料板来练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新鲜,这个没有试过,下次也可以这样试试

可以先拿料板来练手拔出来,只要焊盘脚不掉就可以过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嘛没试过 VGA的插孔我这么搞过

如果没整过可以拿料板来练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以后遇到此类情况不用换整个座子

如果第一次动手的话,可以可以先用料板练手再实操

网友:
这完全是在考验手工啊~·

网友K:
这太不安全了吧,断线了得不常失

网友L:
第一次见这样换,迫不及待的想练练。

网友M:
銅片卡扣取出来跟取内存插槽时间也差不多吧?

网友N:
楼主这样处理  应该不会返修吧

网友:
已加分 ,这么换真的很方便

网友O:
手里刚好有个内存槽有问题的,试试看

网友P:
这样一定要技术非常好吧

网友:
这问题格我手里   得修一年

网友Q:
好用吗?不好确定那根针 吧

网友:
多谢分享。。下次碰到可以这样干。。

网友R:
这个早就用到过了。。。。。还行吧

网友:
B表示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先拿料板来练手拔出来,只要焊盘脚不掉就可以过关了

谢谢提醒!

网友:
你这应该是有颗显存坏 或者脱焊了

网友S:
楼主这种属于针脚坏了吧,单个换。

网友:
点赞,必须加分

网友:
这个真没研究过

网友T:
这样拔下来,看起来挺简单的,不知道按的时候是不是一样容易,回头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S:
楼主这种属于针脚坏了吧,单个换。

坏了7根,用放大镜一看发现有7根跟别的不一样平整,比别的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样拔下来,看起来挺简单的,不知道按的时候是不是一样容易,回头试试

按回去比拔出来简单多了,秒秒钟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早就用到过了。。。。。还行吧

你用过了不代表别人知道呀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Q:
好用吗?不好确定那根针 吧

只要用放大镜放内存槽里一望就发现如果有一个脚或几个脚跟别的不一样高就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样一定要技术非常好吧

这个不需要技术需要手工好~

网友:
很少遇到内存槽坏的.....应该是我就没有修到过内存槽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太不安全了吧,断线了得不常失

这个就看你手工行不行了,不行的可以找料板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L:
第一次见这样换,迫不及待的想练练。

可以先找料板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M:
銅片卡扣取出来跟取内存插槽时间也差不多吧?

快多了,会弄的话,几分钟就出来,再装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手里刚好有个内存槽有问题的,试试看

你可以用放大镜看看槽子里面有哪个脚跟别的不一样高的就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这样处理  应该不会返修吧

只要找到问题,换好,脚下面焊好,绝对不会返修

网友:
以前这样整过  就是太麻烦了  要慢慢弄

网友:
从来没有换过内存槽,以后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U:
还没这样操作过,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坏了7根,用放大镜一看发现有7根跟别的不一样平整,比别的矮了

不错,够细心。不仔细看不容易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还没这样操作过,感谢楼主分享

来点分

网友:
没换过这个  换这个要有耐心哦

网友:
都加过了,还要

网友:
牛皮,让我见识了,就不用换整个槽子了

网友V:
这个方法我搞过一次,好麻繁。

网友W:
笔记本是好弄些要是台式机的话就难办到了只能换整条

网友:
这样的还真没试过,都是整个换。

网友:
还是上bga直接换比较好,已加分

网友:
我修这么久还没换过内存槽

网友X:
如果取的时候拔坏了不是更惨,怎么补救?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个方法我搞过一次,好麻繁。

不难弄,主要是你方法没掌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W:
笔记本是好弄些要是台式机的话就难办到了只能换整条

台式机的好像是穿孔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如果取的时候拔坏了不是更惨,怎么补救?

补救就是整个换,飞线了。。,这就看考验个人手工了

网友:
可以试试,值得提倡,,、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顶下!

网友:
我是敢想不敢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