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掉电维修

楼主(2016-01-19):
今天接一台联想E49A,故障为电流1.1左右掉电,拔掉内存不掉电,此故障一般为BIOS问题,刷了论坛下载BIOS之后可亮机不掉电,但独立显卡感叹号。接连下载好几个出现过LOGO慢,无线有问题,独显感叹号还是没有解决。之后修改原BIOS中ME固件资料故障解决。

最后附上BIOS资料以及ME固件。

联想E49A 11310-1

网友:
显卡感叹号和ME固件有关第一次见

网友:
先下载收藏,以便日后使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ME文件!

网友:
难道这板有几种显卡

网友A:
我刷了怎么不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刷了怎么不亮机??

你的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不是BIOS问题。

我的也是开机电流到1.1左右掉电重启  拔掉内存不掉电电流到0.9左右吧  刷了BIOS还是一样掉电重启 为什么我的刷了就不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开机电流到1.1左右掉电重启  拔掉内存不掉电电流到0.9左右吧  刷了BIOS还是一样掉电重启 为什么 ...

你试试论坛其他BIOS看看能否亮机,我试过其他BIOS可以亮机但独显感叹号。我这个是原机BIOS修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论坛其他BIOS看看能否亮机,我试过其他BIOS可以亮机但独显感叹号。我这个是原机BIOS修改的。

为什么你们刷都可以亮   我刷怎么不行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们刷都可以亮   我刷怎么不行  求指教

那你的有可能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2016-08-12):
我的也是开机掉电

网友:
我的刷了之后根本识别不到显卡

网友(2016-09-29):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的啊

网友:
先下载收藏,以便日后好用

网友:
先下载试试  正需要

网友:
修改这些BIOS资料 该学哪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