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图纸怎么看,怎么查找元器件?

楼主(2016-01-19):
我有个主板,上面的电阻烧坏了,看不清上面的阻值,可是我又不会看图纸,求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需要系统的学习一下才行的,你这是小小白啊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建议先迅维远程培训一下。

网友:
利用搜索功能,输入电阻编号查找阻值。

网友:
如果保险类的电阻烧断了的话一般是有短路,引起电流大烧掉保险,就算你换上去还是会烧的。有这个爱好建议报个迅维远程先学学吧

网友:
基础都不会 就修板  我也是醉了   想继续下去  还是系统的学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