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 不显示 求 U33F BIOS

楼主(2016-01-19):
  如题  今天下午五点左右接一台清华同方的电脑   不显示 拆开主板电流跑 0.45 就不动了  五六秒后掉电 可以继续触发  还是同一现象  论坛搜索 只有两三个帖子  不是求BIOS 就是求图纸  反正论坛里没有  我去淘宝也问了几家 也 没有    想到论坛的强大 只有盼各位师兄 有相同的机器在修 给我备份一个   不甚感激   版号 是  C16MB_VB1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在线等   谢谢

网友A:
同求啊 电流0.65已经跑马不亮机

网友B:
我也需要bios啊,楼主找到没

网友C:
要不咋几个   都把BIOS 互相发一下  试试看 说不定有谁的BIOS 是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啊 电流0.65已经跑马不亮机

我淘宝买了一个 上传到论坛了   你去下个试试  我刷后还是没显示 我的机器可能不是BIOS问题  BIOS是买的 应该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咋几个   都把BIOS 互相发一下  试试看 说不定有谁的BIOS 是好的啊

已经在淘宝买了一个  上传到论坛了  你可以下载试试   我的刷了 还是不显示 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需要bios啊,楼主找到没

我买了一个  已经上传到论坛了  你可以下载试试  但我刷了还是没跳变  BIOS应该是好的 我的板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16-03-15):
楼主修好了吗,我正修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啊

网友:
看到请回复

网友(2017-07-20):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 是什么问题呢
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