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显示器关于灯管点不亮的问题。。。

楼主(2016-01-19):
为什么插上屏线就点不亮灯管了呢??

网友A:
电源板带不起负载,这个是最常见的,问题百分百在电源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带不起负载,这个是最常见的,问题百分百在电源板上

但是电源板我换了好几个了。
都是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带不起负载,这个是最常见的,问题百分百在电源板上

电源板换了好几个,都是一样。

网友C:
电源跟灯管都有可能呀!别以为灯管能点亮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跟灯管都有可能呀!别以为灯管能点亮就万事大吉了。

灯管是测试灯管  我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是测试灯管  我自己的。

再说不接屏线就可以点亮灯管啊!

网友D:
测量一下电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测量一下电压,看有没有变化

插上屏线  【屏线上的5V 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插上屏线  【屏线上的5V 没有了]

不插就有,  我测了屏电话  电压那块也不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就有,  我测了屏电话  电压那块也不短路啊。

可能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行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上面短路了

网友:
驱动板发出ON了没

网友:
像这种问题,应该一段话描述清楚。  一问一答让大家猜有什么意思。    楼主先前做过什么样的排查都应该说明。

网友:
楼主别插屏线,通电测屏供电有没有,没有的话就是驱动板问题,有的话就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电源板,有条件找一相同机子试,再排除屏,最后就剩解码板。据经验,问题还是在电源板,5V带载能力差,如没一样的机子,外接5V和12V电压试下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控制板试试。

网友:
这也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电源板带不起负债   简单点把电容全换了看看

网友:
你试试换下灯管,还有开关线和开关查下

网友:
是驱动还是屏,你不会排除吗

网友:
太多问题了,高压有问题,灯管有问题,12v有问题

网友:
5v有问题,先把电解电容换掉

网友:
换个测机屏看看,屏上轻微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
逻辑板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电源板我换了好几个了。
都是同样问题。

这种毛病,先排除屏供电短路,剩下的还是电源板,带负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