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和联想IH61维修

楼主(2016-01-19):
第一块华硕P8H61
故障:不跑码
插上ATX个PIN 上电测试锁相环供电只有0.5V左右。 首先换LM324  换了之后好了。还以为这么轻轻松松就搞定了。 隔会拿过来再测试又不行了。又接着换MOS管  换后涛声依旧。最后把两个电阻一起换后OK 。
第二块联想IH61M
故障:BIOS烧糊

同时拿了2块板子 一模一样的板子   一块嘻唰唰  KO鸟。另一块这样的 满块板子 就这个BIOS烧糊了。在此 请问下各位大神  在神马情况下 这个BIOS能烧成这样。不忍直视。。。还以为这块板子没救了  就丢一边去修另外一块 没想到嘻唰唰就OK了。又回来修这个烧BIOS这个块板子。先取下来。然后测量各大电感有无短路。 奇怪啊。。。尽然没有。。把另一块的BIOS换到烧BIOS这边板子 尽然亮机了。 。。大家说我是不是运气好啊。   没什么技术含量。望大神们指教。

网友A:
请评分保持队形,让安总牛B一下

网友B:
神一般的维修速度啊!!!崇拜死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评分保持队形,让安总牛B一下

牛逼是吹的 火车是推的啊。

网友C:
这bios怎么会烧成这样的呀,这里都没高压也没大电流....

网友D:
bios烧成这个样,还是少见哦

网友E:
最近发现P8H61的板子很多都是由LM324,MOS管组成的稳压电路故障。

网友:
真是走运了。,这么轻松就修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

梦幻、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F:
估计是把BIOS焊到某个电源芯片上面去了吧,就算BIOS在原位置焊反也不可能烧成这样。

网友G:
锁相环供电在那个部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把BIOS焊到某个电源芯片上面去了吧,就算BIOS在原位置焊反也不可能烧成这样。

是啊  BIOS都以烧成这样 得多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烧成这个样,还是少见哦

我也没见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最近发现P8H61的板子很多都是由LM324,MOS管组成的稳压电路故障。

822改良了   324又浮出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bios怎么会烧成这样的呀,这里都没高压也没大电流....

可能之前有别人焊过  焊错了吧   谁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一般的维修速度啊!!!崇拜死你了!!

我不会给你签名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822改良了   324又浮出来了

噢!好事儿啊!

网友I:
有楼主半成功力 足以踏平天下!~~

网友J:
上电测试锁相环供电只有0.5V左右。这究竟是什么供电?正常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楼主半成功力 足以踏平天下!~~

过奖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上电测试锁相环供电只有0.5V左右。这究竟是什么供电?正常是多少V?

别的主板叫1.8_pch  或PLL    1.8v

网友:
引用 网友G:
锁相环供电在那个部位测

CMOS电池旁边啦、

网友:
名称叫CPU-VTT吧

网友:
锁相环供电只有0.5V的时候,主板不会掉电吗?华硕的H61的板如果出现供电偏低的时候,会掉电的?

网友K:
楼主修主板是轻车熟路,太简单了。有机会多指点一下。

网友L:
晓习了,膜拜一下

易点小弟 -4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修主板是轻车熟路,太简单了。有机会多指点一下。

指点谈下上  共同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L:
晓习了,膜拜一下

不要灌水哦

网友:
牛B啊烧成这样了都

网友:
修主板要的就是速度,楼主可以

网友:
我现在都不会修板了,只简单搞搞,都还给老师了,H61后了,只要供电全有,刷了BIOS不好,基本就不想搞了,一是没图,二是没心情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如果在详细点儿就好了

网友:
林子大,什么鸟都有

网友:
还没有见过BIOS芯片烧的

网友:
头一次听说BIOS芯片烧毁的,

网友:
BIOS烧成这样还能用?

网友:
确实运气好、你说的锁相环供电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快修不值得学习吗  怎么就灌水了呢

网友M:
---------vtt是总线供电吧,这个是pll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775没有pll供电的

网友:
LZ有没有仔细观察看那个BIOS是不是被某一个神器用某种方式干糊的呢比如说风枪之类的

网友:
BIOS芯片怎么会烧成这样呢?这块主板是双BIOS的吧?另一个怎么不起作用呢?

网友:
两个疑问:1别的主板叫1.8_pch  华硕叫锁相环供电吗?2那两个电阻是什么?为什么要换?老师求回答。。。

网友:
BIOS怎么少了                连线了?

网友:
PLL供电,一般都这样叫。楼主这维修速度可以啊。

网友:
台式机主板,好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M:
---------vtt是总线供电吧,这个是pll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775没有pll供电的

你说得太对了

网友:
估计是BIOS质量有问题

网友:
什么是锁相环供电啊

网友:
BIOS烧成这样还真没见过,不过楼主运气真是好呢

网友:
我说牛b  真心牛逼

网友N: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把BIOS焊到某个电源芯片上面去了吧,就算BIOS在原位置焊反也不可能烧成这样。

直插的那种我还真搞返过,就是发烫而已,没什么事,调过来机器都是好的

网友:
bios都烧成这样,我还遇到过、

网友:
那个bios芯片 是有脱焊过的 痕迹啊

网友O:
烧BIOS还是头一次见过

网友:
主板也可以修的这么6

网友:
楼主技术部错

网友P:
楼主厉害BIOS被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沒見過燒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能之前有别人焊过  焊错了吧   谁知道呢

焊过  这种芯片不是很耐高温吗 难不成这人 500度死命对着它吹   如果是放反了的话 那只是芯片会发烫非常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别的主板叫1.8_pch  或PLL    1.8v

这个电压在这里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烧BIOS还是头一次见过

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厉害BIOS被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也是第一次见哪

网友Q:
第一块修的可以 干净利索 第二块 真是运气逼人啊

网友:
同求解猜猜BIOS片烧成这?

网友:
引用 网友Q:
第一块修的可以 干净利索 第二块 真是运气逼人啊

相当的逼人了   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N:
直插的那种我还真搞返过,就是发烫而已,没什么事,调过来机器都是好的

这种事我以前也干过,直插8脚还有焊的8脚都干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事我以前也干过,直插8脚还有焊的8脚都干反过

你这么一说我立马就释然了,难怪成龙说,犯了天下男人都犯的错

网友R:
第一个板子,换两个电阻,电阻阻值变大了吗

网友:
这个板是通病,上次帮朋友搞了两块一样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BIOS被烧的。楼主手艺好,也是运气好。

网友S:
烧成这样也修好了

网友T:
锁相环供电是vdda供电吗?正常为多少呢?还有那两个电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U:
都烧成这样了,没有其他故障,幸运呀。

网友:
哦。 这个供电以后还真的注意。老主板修多了这个供电有时候忘记测

网友:
引用 网友U:
都烧成这样了,没有其他故障,幸运呀。

是啊  BIOS躺着中枪

网友:
引用 网友T:
锁相环供电是vdda供电吗?正常为多少呢?还有那两个电阻是什么作用?

PLL供电  1.8V   VDDA是2.5V

网友:
引用 网友S:
烧成这样也修好了

就一个BIOS烧了   也没啥严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第一个板子,换两个电阻,电阻阻值变大了吗

没有   只是坏了  没进水  阻值一般不会变大

网友:
按到底BIOS哪里没有多高的电,不会烧

网友:
必须好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