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子到底有没有修过的???联想760

楼主(2016-01-19):
上图!!!!!!!!!!

网友:
被磕碰过???

网友:
图片太模糊看不清楚,放大了看感觉像两坨泥巴

网友:
那个位置是胶 就是不知道有没修过

网友:
当然可以维修,一般这个型号的主板芯片问题多

网友:
我肯定百分之百修过的板   拨开胶就可以看到什么故障可以说说  这板修过很多

网友:
感觉像没修过  不过太小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