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 微短路 RT8206B完美代换RT8210B

楼主(2016-01-19):
板号:DATE3DMB8C0    REV:C
维修时间:2015年12月30日
故障:微短路  待机0.032
插上恒流源,待机0.032,拆机拆出裸板看看有没有进水腐蚀的地方,仔细看一遍没有的,打各大电感对地值,除了5V电感外,其他都正常。5V电感对地值85欧,明显不对,3V电感的对地值135欧,插上电量的3V电感上有3.3V电压,5V电感上只有3.0V电压,然后断开5V电感前级82欧,后级432欧,首先判断是3、5V控制IC坏了,3、5V控制IC型号RT8210B,找料板上只有RT8206B,看这个帖子楼主用RT8206B代换RT8210B成功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2093-1-1.html,换后插电待机正常了,待机0.01,装上开关开机久违的TOSHIBA的LOGO展现眼前。
上图:

网友:
看来芯片的更新都是更新数字而已

网友A:
我感兴趣的是怎么双桥的,楼主是不是双桥?

网友:
加分鼓励一下, RT8210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兴趣的是怎么双桥的,楼主是不是双桥?

是双桥的,难道你遇到的是单桥的????看上面的照片,南桥、北桥、显卡。

网友:
这可以太好了,以后不用备芯片了

网友:
这个代换值得收藏 实践出真理

网友:
看到亮机的一幕  感觉好自豪啊

网友:
这两个芯片的针脚定义是一样的吧?

网友:
芯片成功代换

网友:
值得收藏!  不过8210我还没见到过。。

网友: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网友:
引脚定义是一样吧

网友:
同一个厂家型号也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