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技嘉GA-G31M-ES2C循环跑00 DD C1

楼主(2016-01-19):
上电循环跑00 DD C1 目测无断线 测内存工作条件 1.8V正常 2个总线为0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时钟问题 直接更换时钟

更换后跑码亮机

求加分

网友:
看来经验在手可以走很多弯路这里时钟芯片损坏推测不会影响pci时钟电压正常产生

网友A:
时钟芯片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只能说这板子被你蒙对了,GA的板子SMB总线不正常一般坏的都是6脚节能调节IC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这么容易坏吗

这里时钟芯片本身工作条件推测是满足的,只是SMS CLK和SMS DATA信号接收引脚对地阻值异常而已。

网友:
思路技术可以呀

网友:
技嘉很多时钟坏的

网友:
秒杀啊技嘉很多时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