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老穿南桥

楼主(2016-01-19):
有个 CQ40的本 板号 LA-4114P   测 待机供电块 3V 的上管穿  51125穿 网卡 穿 南桥穿 ,,都更换后   不安CPU 跑800MA  ,安上  CPU 跑 1.5A ,测除了 CPU 供电 其它电都有    ,测CPU供电 ISL6265 48脚对地穿 更换后  电流跑到了 2,5A 后 大电流   ,测  待机 电压 1.2VLWP 供电上管 穿 ,更换后,测1.2V 对地短路,断开往南桥的线 值上去了,南桥又穿了          第一次南桥坏是 3V 对地短路         新南桥上去南桥是 1,2VLWP 对地短路,,,这怎么回事呀??
1.2V  这个待机电 压  去了负载 能输出 1.2V 的 ,,,,,,,,,,,

网友:
这么多的问题还不如换板

网友:
那么多地方短的,换板算了

网友:
嘿嘿,楼主真有心,要是我马上扨掉,坏了这么多还修啊

网友:
是呀 发了个板子   换了算了

网友:
想问下修过的同行科 这个不上CPU 跑多大电流呀?   上 CPU 跑多大?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换板 发来个板一试 青屏,外接也一样,,退货 卖方也不理。。。。

网友:
这还修毛 到头来自己没修好还浪费芯片

网友:
换板,有时候,也是一种解脱,,,不值当,时间的成本,

网友(2016-02-23):
从TAOBAO上发个板发来是花屏 返回去了。。

网友:
又发来个却是集显的  安上后 网卡   风扇都不一样。。。。。

网友:
TAOBAO上骗人的很多   正好 过年  物流也不走了。。。

网友:
解决了没??????

网友:
换板解决  。。。。

网友:
这机器也比较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