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夏普LCD-32D30-WH更换灯管

楼主(2016-01-19):
前一阵子接了台夏普32寸液晶电视,见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1602-1-1.html今天返修了!现在是开机有声音屏不亮,确定是灯管的问题了。之前从没换过电视的灯管,今儿只能硬着头皮干了,某宝买回灯管后开始安装吧!嘿嘿!感觉比显示器的灯管还要简单。见图吧!总结:一切心理压力都是纸老虎,只有做过的才有发言权!有时候想象的总比现实复杂化了。

网友:
坏了两根吗

网友:
不,全换新的了!旧灯管两头都不同程度地发黑了。全换省心啊!谢谢加分。

网友:
说是简单,其实复杂吧!

网友A:
看着简单   换就不好换了  心里压力是最大的障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简单   换就不好换了  心里压力是最大的障碍

是呀!曾经弄坏过显示器的屏啊,有阴影了。

网友:
这个是U型灯管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呀!曾经弄坏过显示器的屏啊,有阴影了。

我看过整流桥炸的 也有阴影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整流桥炸的 也有阴影 了

我都见过大电容炸的场面那场面,惊心动魄!炸的瞬间整个店里没电了!还好我在那个师傅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见过大电容炸的场面那场面,惊心动魄!炸的瞬间整个店里没电了!还好我在那个师傅对面!

....最后一句亮了

网友:
哈哈哈哈,不过也吓的够惨!

网友D:
呵呵,楼主捡到米了

网友E:
改成led的会省很多电吧。哈哈

网友B:
不是的!两端压铆铁箍的直式灯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楼主捡到米了

捡到米了?10根灯管就一张大红票子啊,商家都给你算到骨头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成led的会省很多电吧。哈哈

led的贵不说,改装过程总没有直接更换方便吧!好在X宝上有原装配件,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两端压铆铁箍的直式灯管。

这种不是焊接的,接头处容易打火而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不是焊接的,接头处容易打火而氧化

打火氧化倒没看到,再说灯管与高压板也是直插式的,我还特别处理了一下。该机型灯管老化的特别多。算是通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捡到米了?10根灯管就一张大红票子啊,商家都给你算到骨头里去了。

那你是不是报价太低了

网友G:
电视机的灯管确实比显示器的灯管要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视机的灯管确实比显示器的灯管要好换

那可不一定!电视的灯管长,更换时更加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是不是报价太低了

用了八、九年的电视了,还能报多高!

网友:
看起来的确比显示器好换

网友:
不是U型灯管就好换

网友:
这台电视的灯管看上去比较容易换啊,免焊,用这么多年也是寿命到了才换的,应该不存在高压打火问题吧,毕竟是夏普出的。

网友H(2016-02-27):
楼主换上之后屏幕出现深蓝色,有声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换上之后屏幕出现深蓝色,有声是什么情况

检查一下屏线是否插好喽!

网友I:
看着简单   自己换的时候就不行了      就怕把屏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着简单   自己换的时候就不行了      就怕把屏能坏了

这个是屏跟灯管组件分离的,换灯管时根本与屏不相关联的。

网友J:
这个好换,不用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好换,不用焊。

是啊!感觉特爽!一把螺丝刀子就搞定了。

网友K:
楼主,这个液晶电视拆装,比液晶显示器的风险要低一点吧,个头大了,空间大,不像显示器扣得那么紧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个液晶电视拆装,比液晶显示器的风险要低一点吧,个头大了,空间大,不像显示器扣得那么紧密

是的!没有卡扣,只有螺丝。但螺丝数目不少!拆的时候有些不必卸下。

网友:
我也觉得 这种屏比显示器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