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1-19):
机型:CQ45
板号:LA-4102P
故障:进水电流0.9
维修过程:接到机器先打了下各大电感对地值,基本正常,洗刷刷,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9左右,应该是不跑码,电池量量电压,正常,放放电,上电,没变化,换了根条子,还是没变化,量了下BIOS 芯片,有供电,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刷下BIOS 再说,果断来论坛搜索,刷上去一看,还是一样,没办法,只能慢慢找了,再上电,突然发现网卡芯片引脚好像有点腐蚀的痕迹,用风枪吹下来,上电,晕,亮机了,网卡就不装了,以后用高科技的无线网好了,装机,此机修复,因本人是个小白,初次发贴,不会传照片,老鸟飘过,勿喷,还望朋友们捧个分场

网友:
又捡到好鱼了

网友:
假如看不到那网卡腐蚀的痕迹。。。那接下来该从何下手,,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建议给把网卡换一个上去

网友:
换不换网卡还是要跟客户沟通一下,不然找麻烦多不好哇?

网友:
小白新人 鼓励发帖

网友:
不会发帖看这个链接关于论坛发帖图片和附件上传问题图解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3687-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支持发贴加分,感谢分享!

网友:
很多故障点用眼睛都能看到。所以修板 动手前最好细心过一遍板子。

网友:
小白  感谢分享   虽然有点直接

网友:
修机器还是要仔细一点的

网友:
进水导致网卡芯片坏了,干吗不换一个上去。

网友:
网卡腐蚀的脚是做什么的,有图纸没有,可以研究一下啊。

网友:
不错啦,能修好就可以

网友:
细心就有新发现

网友:
这机器BIOS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