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I点位图教程

楼主(2016-01-19):
求MSI点位图教程

网友:
找教程,还不如自己打开一个点位图,慢慢研究呢

网友A:
这个教程  百度看一下吧  具体的没有   这个用得也少之又少

网友B:
V星的点位还是比较少   不怎么用 图纸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教程  百度看一下吧  具体的没有   这个用得也少之又少

现在要是没有点位,那个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啊,主板又没有标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V星的点位还是比较少   不怎么用 图纸也没有

现在不用没有法啊

网友C:
CTRL+S   查信号

CTRL+C   查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CTRL+S   查信号

CTRL+C   查零件

朋友还有没有

网友:
就这些   实用    不像华硕点位图  那么爽   还不可以、拖动   不能最小化   不然要从新加载!

网友:
看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025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