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奇葩问题求大神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6-01-19):
机器每次开机都能点亮,内屏也不花屏 情况是装了独显驱动重启就黑屏,内屏完全黑了,能听到开机音乐,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集成+独立驱动都打上了的,有轻微花屏,显卡是A卡 HD5650   就果断拆机给独显加焊  直接干BGA  加焊后进系统内屏还是黑的,外接显示器花屏更严重了,大花了,情况就是这样,请大神们看看我已经从哪儿下手了~~~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A:
在BIOS把独显屏蔽掉看花不花

网友:
改集显吧。。。。

网友:
把独显禁掉看看  不花就是显卡坏

网友:
有遇到过多次重种不行,换了显卡才行

网友:
更换显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IOS把独显屏蔽掉看花不花

BIOS里面关闭独显 开机内屏就不显示  外屏大花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芯片比较爱坏的。。。

网友:
这样的显卡真还不好搞~!

网友:
显卡芯片不太贵的话,就真接换一个吧。

网友:
  最开始我觉得还是软件问题吧, 后来你加焊显卡才出了内外接都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