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的问题

楼主(2016-01-19):
我客户那来个主机,主板是技嘉h61m-ds2,电脑通电可是没有启动,没有型号,按一下启动按键,没有启动,客户说电脑开着的时候不小心插了光驱数据线就这样子了,高手帮我一下怎么处理!

网友A:
是开机没显示吗?先CMOS放下电,不行的话拔掉内存插上主板小喇叭,看看会不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开机没显示吗?先CMOS放下电,不行的话拔掉内存插上主板小喇叭,看看会不会报警

不是主板没有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