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5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6-01-20):
联想E535触发电流0.5几,测主要电压都正常。
刷BIOS后,没有变化。。
测转换的小电压发现问题。。

没有输出电压,找SUSP电压

把SUSP电压拉底,开机显示。。
没有分析,直接把它拉底了。。

网友:
你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测一下 PLTRST  么

网友A:
直接拉低是强行对地的意思不?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硬道理  厉害

网友B:
强制拉低到时会返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拉低是强行对地的意思不?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制拉低到时会返修不?

急用,急修,客户要先使用。返修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