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两例维修

楼主(2016-01-20):
1、5代插卡无服务,IMEI和ICCID都有,手动选择找不到运营商,搜索运营商时测功放供电PP_PA缺失,更换功放供电IC后OK

2、6代无背光,可以开机接电话。拆机测屏背光供电短路,摘掉升压二极管旁边的电容后OK

晒晒刚买的神器

秋风落叶。 +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修苹果的很厉害啊

网友:
挺细心的,不错啊。

网友:
861DW买成多少钱,好用不

网友:
iphone6 电话打一半,插上线充电,信号变弱,无法听到对方的声音(不会断线),再拔掉数据线,通话恢复正常。楼主能帮忙指点一下方向 ?

网友:
学习下,没示波仪的飘过

网友:
这是个什么神器哦?

网友:
修手机的机器我也买了很贵但不错

网友:
快克861D神器,好想拥有!

网友:
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好棒

网友:
我也来学学修手机 好像 很有钱途一样

网友:
果然是神器,1500呢。

网友:
修手机是新兴行业,打算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 德技术 很令人佩服

网友(2016-03-04):
高大上的风枪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

网友:
多谢搂住分享 成果

网友:
果然是神器啊   1500大洋呢。

网友:
神之一手啊,

网友:
大神!膜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