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触发不断重启,不显示

楼主(2016-01-20):
接Y470本本一台,故障现象:不断重启
接可调电源,触发后,电流跑到1.1A左右,然后就掉电到0.5A左右,如此不断反复。无显示。
测各电感电压,发现除了集显的没出,其它的都已经正常出供电了。ISL95831的芯片。
处理:1.先刷了个BIOS,故障一样 2。用示波器打内存200脚的SDA和202脚的SCL,感觉波型和论坛大神发的内存波形不一样。OK,那就换根内存再试,结果,触发后显示了

这个问题可能各位觉得简单的。但是,我是通过测量各电路,也是花了时间 最后通过示波器打波觉得内存波不对换了内存才解决问题的。发此贴本意也是为了有些小白碰到此类故障,此类性质的可以借鉴一下方案。当然,我也是示波器初接触者,既然有违规定。请版主把我此贴给删除了吧。

=。=! + 1 蹦,傻卡拉卡!
人生之旅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我去  好简单  ////

网友:
这个有点,怎么说呢,看到那个扣分的,本来不理解,进来看了,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不发的好,虽然楼主可能是好心,但是确实这样的帖子让大家情何以堪

网友:
看到扣分的,我也是一愣,完全看完了就理解了。

网友:
写个贴不容易啊,分享一下还是好的

网友:
如果发两个不正常的波形出来 再发两个正常的出来 估计会不少人加分的。扣分的想不明白,你自己发的帖子都非常有水平吗?

网友:
我勒个去  好简单粗暴的维修。。。。。。。

网友:
道友为何不先换内存,在刷BIOS?

网友:
都不知道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