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4-N063本本,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6-01-20):
客户送来时,在起动到桌面时黑屏就不动了,怀疑系统,就重装,进入PE后只显示两个图标。 又怀疑分区错,重分,也重建了MBR。也不行,不用PE,直接装机到C。显示英文,有错误。 怀疑用户把BOLS调错,可不知道调哪 一项,请大师相助

网友:
换个PE试试,感觉还是系统的事,你或者把硬盘取下来装系统试试。或者换个硬盘

网友A:
你恢复bios到出厂 试试

网友A:
进入内存设置 看看

网友:
使用的是单条4G 还是两条2G的内存

网友B:
一般出2个图标 我都认为是PE的问题,换个U盘。换个PE。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恢复bios到出厂 试试

恢复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出2个图标 我都认为是PE的问题,换个U盘。换个PE。再装。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内存设置 看看

不知乍调 ,能看懂这个图就好办了。

网友:
打开百度,把上面的英文一段一段的输入 搜索。。

网友:
PE 版本低,换一个应该可以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设置啊,PE不能用大不了把硬盘拆下来装别的电脑上把系统拷进去

网友:
用安装盘试试没

网友:
图片提示 内存

网友:
更换内存试试

网友:
pe 换个试试 把硬盘换到别的机器 低格  再别的机器分区  bios里恢复默认试试

网友:
硬盘低格看看,说不定会有惊喜

网友:
图片是提示内存问题  两条 一个一个拆掉试试

网友:
耍BIOS 没有

网友:
换个pe换个硬盘

网友C:
谢各位,换内存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各位,换内存OK。

找出问题了  内存的问题

网友:
用光盘试试吧。有些系统不行

网友:
用W8 PE进去试一试..

网友:
按道理说,一般可以进PE,不是硬盘坏,就是系统版本不对。

网友:
你选了UFEI模式吧  要选老模式PE才能认来硬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