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奶牛进液机NV56R07C《《《

楼主(2016-01-20):
机型:奶牛 NV56R07C
板号:LA-7912P
故障:开机电流0.03A左右,拆机发现明显进液腐蚀,上图

共两处地方进液腐蚀,打开图纸查看,U8处是为LED灯供电,于是放弃不管

接下来查看PQ7处,

仔细观察,PR26与B+相连处腐蚀,并且断线,于是随意安装70K电阻,通电测试,欧耶  亮机啦。
装机测试,适配器开机正常,电池开机不显示,于是把PR26换为100K,再次装机测试,故障解决。
本来想偷懒,没想到给自己填了麻烦,看来有些捷径还是不能走呀。
帖子到此结束,还是老话,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出来发发牢骚,于是大家也奢侈一下,加分不扣分滴。

顺便贴出以前修此版号机器的帖子

》》》宏碁V3-571G、E1-571G LA-7912进液通病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2064-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A:
被前面几个加分的忽悠了,笨狼重复了http://so.chinafix.com/?kw=LZ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被前面几个加分的忽悠了,笨狼重复了http://so.chinafix.com/?kw=LZ5

我刚才没收搜到,不好意思,没事  下午我改成维修案例就好了,不会欺骗大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没收搜到,不好意思,没事  下午我改成维修案例就好了,不会欺骗大家的

好吧!改了以后分给你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改了以后分给你补上

帖子已补,不是什么技术贴,其实我就灌水滴

网友C:
这个相差几十欧电池居然也点不亮?

网友:
又是一个腐蚀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相差几十欧电池居然也点不亮?

是的,看来以后少走捷径,老老实实原型号代换

网友D:
谁能分析一下100K与70K的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能分析一下100K与70K的关系吗?

分压电阻的变化,会导致P沟道的管子不完全导通,最终会导致管子烧毁的。关于管子的导通条件,可以自己百度一下MOS管的导通条件。咱就不普及基础知识了。

网友:
这问题格我手里 得修一年

网友:
PR26阻值不匹配影响分压后的电压值,导致场管G极电压不正确,不能正常关闭或打开,能力不高,分析的不对之处请版主们指正,同时向高手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谁能分析一下100K与70K的关系吗?

PR26阻值不匹配影响分压后的电压值,导致场管G极电压不正确,不能正常关闭或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PR26阻值不匹配影响分压后的电压值,导致场管G极电压不正确,不能正常关闭或打开

谢谢各位兄弟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看来以后少走捷径,老老实实原型号代换

嗯。也提醒了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