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绿油啊?还有爆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1-20):
小弟大虾米一个,不是很懂,高人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绿油是补主板漏铜。爆锡是值锡的锡爆了。。。。。建议在店面多看下

网友:
绿油,相当于一种绿色的绝缘漆吧

网友:
绿油 是一种主板保护涂料

网友:
绿油干之后就是主板的保护油漆。

网友(2016-03-14):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网友:
补线用得。一般是笔记本用

网友:
笔记本用用于补线用

网友:
慢慢就全部都知道了。最重要多学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