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30不充电 求助

楼主(2016-01-20):
pq2直接2头都是主供电了 g级的话6.4v  不知为什么  充电芯片和上下管都换了   充电电路不是很懂啊 还请各位兄弟帮忙看看

单独用电池 和电源都可以开机

网友:
电池没插  pq2 2头都是主供电  电池插上也是主供电
bq24737_LDO 这个电压是主供电  不知道对不 是不是应该是5v啊

网友A:
适配器 和电池一块用 无法开机 啊     查查电池供电电路

网友:
你查没查充电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B:
你这个PQ48没有导通,3脚没有19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 和电池一块用 无法开机 啊     查查电池供电电路

2个同时用能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PQ48没有导通,3脚没有19V吧

1脚和2脚都是20v
这个管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检测反馈电路

网友:
查下开启信号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系统下检测到电池没有

网友C:
中午修好了 这下午在试的时候又变了 现在进系统 电池和电源来回切换了   太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脚和2脚都是20v
这个管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2脚20V不正常吧?

网友C:
现在 acok又来回变了 0v 5v  来回切换 又不充电了

网友:
适配器 和电池一块用跟分别用都能开机,你到底想问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午修好了 这下午在试的时候又变了 现在进系统 电池和电源来回切换了   太郁闷了

电池和电源来回切换了应查查电池的识别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 acok又来回变了 0v 5v  来回切换 又不充电了

象这种acok来回变了 0v 5v 是很容易找出问题的,元件虚焊,贴片电阻断裂等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