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1开机屏幕狂闪一例

楼主(2016-01-20):
     机器:IPAD MINI1
     故障:开机屏幕狂闪
     维修:先来上几张高清无码图,
     由于接触苹果类的产品的经验还不是很多,刚开始拿到手就按看笔记本的思路来想的,它这个机的现象就相当于笔记本的灯管一直在闪的那种。我的意思是里面的字是一直有的,而且它给人的另一种感觉就是要狂按开关一样。首先换了个开关故障一样,后面又换了个屏还是一样,过了一会儿无聊就换个触摸看看。结果居然好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各位前辈有谁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苹果的好恶心的  上次我记得我就是电池没有处理好  结果重启蓝屏

网友:
这是触摸乱跳啊,不是什么屏幕狂闪

网友:
触摸屏导致屏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机只要强行断电再次开机就会灯管闪烁不过不用担心他不会一直闪让他自然闪上一天到两天就会自己好了说明 ...

看来是修苹果的高手。。。。你的回复直接碉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机只要强行断电再次开机就会灯管闪烁不过不用担心他不会一直闪让他自然闪上一天到两天就会自己好了说明 ...

这分析的好厉害呀,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机只要强行断电再次开机就会灯管闪烁不过不用担心他不会一直闪让他自然闪上一天到两天就会自己好了说明 ...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苹果婊。不好玩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

网友:
分析的好,好给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