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电脑配置

楼主(2016-01-20):
如何查看电脑配置

  买了电脑后,想知道自己的电脑配置如何?电脑的性能是否能满足自己的需求?那么,如何查看电脑配置呢?查看电脑配置的方法有很多种,下面介绍两个最常用的方法:

一、通过系统信息查看电脑配置

  操作系统都自带一些工具,可以查看电脑基本的信息。其优点是使用方便不需要安装其他软件。
  (1)电脑属性里查看CPU、内存信息(常说的硬件配置3大件,这个方法就能看到2件)
  在桌面上右键--此电脑,选择 属性:

图一、如何查看电脑配置-电脑属性-1

图二、如何查看电脑配置-电脑属性-2
  可以看到该电脑配的CPU是 I3 ,内存是6G 。

  (2)设备管理里查看电脑配置信息(这个方法能看到大多少硬件设备信息)
  在桌面上右键--此电脑,选择 管理,弹出计算机管理窗口,双击 设备管理:

图三、如何查看电脑配置-设备管理-1

  分别点击右边的项目就可看到相应的硬件信息,比如:声卡、显卡、有线/无线网卡等。

图四、如何查看电脑配置-设备管理-2

二、通过安装第三方工具查看电脑配置

  查看电脑配置常用的第三方软件有:360硬件大师、鲁大师、CPU-Z等。由于CPU-Z据有数据专业、绿色、小巧的特点,所以用它为例。
  CPU-Z下载地址: http://www.cpuid.com/softwares/cpu-z.html
  更据你的系统(32位或64位)下载相应版本,下载后安装、运行出现CPU-Z画面。单击处理器页框,显示出CPU的具体参数、核心频率、缓存大小等细节。

图五、如何查看电脑配置-CPU-Z

  点击主板,显示出具体的主板型号、BIOS版本等专业数据。

图六、如何查看电脑配置-CPU-Z

  CPU-Z的其他选项,大家自己逐一测试吧。
  通过上面一些方法,大家都学会如何查看电脑配置了。自己的电脑里到底装的哪些配件,这些配件的具体的型号是啥,然后就能对照查出它们的价格、性能水平如何。

网友A:
这对于任何维修人员来说都知道吧,不过辛苦了。

网友:
知识普及,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对于任何维修人员来说都知道吧,不过辛苦了。

维修员连这个都不会,还修啥。。。
很显然的给小白看的。

网友B:
这个有时候不见得一定准确  比如一些假本  就是低配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时候不见得一定准确  比如一些假本  就是低配修改的

CPU-z 还有个跑分的程序。可以和正常的机器比较分值。差别太大的就有问题了。

网友:
对小白有用哦,加分支持下

网友:
这个软件真有用 一看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