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视频采集卡和视频采集卡驱动正确的安装方法

楼主(2016-01-20):
视频采集卡和视频采集卡驱动正确的安装方法

  视频采集卡又称视频捕捉卡,用它可以获取数字化视频信息,并将其存储和播放出来。新买来的视频采集卡,如何正确安装使用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如果你认真阅读了视频采集卡的使用说明书的话,其实视频采集卡以及视频采集卡驱动安装很简单,下面小编给的介绍安装视频采集卡以及视频采集卡驱动的正确操作方法。

视频采集卡

  视频采集卡安装:

  1、关闭计算机电源,打开机箱,将视频采集卡安装在一个空的PCI或者PCI-E插槽上(PCI采集卡安装在PCI插槽中,PCI-E接口采集卡安装再PCI-E插槽中)。切记一定要断电进行安装。

  2、从视频采集卡包装盒中取出螺丝,将视频采集卡固定在机箱上(所有视频采集卡都带有固定螺丝,专业采集卡配有小挡板,可以安装再2U等机箱中)。

  3、将视频源输出线(摄像头、摄像机、录像机、电脑显卡)的信号线连接到视频采集卡上。

  这样视频采集卡就安装完成了,下面打开电脑,进行视频采集卡驱动安装和软件安装,市面上的视频采集卡随卡都带有光盘,里面含有产品驱动和相应的视频软件。具体操作则按实际情况,步骤如下:

  视频采集卡驱动和软件安装:

  1、安装驱动。

  许多视频采集卡都要求安装驱动才能够使用视频采集卡,也有不需要安装驱动的视频采集卡,如同三维T810非编卡,无需安装驱动,直接打开相应非编软件便能采集。

  2、将视频采集卡的安装盘放入光驱,说明书中会说明哪一张光盘是驱动盘。光盘上中文“驱动”和英文“driver” 或“install”的字样。

  3、选择相关型号视频采集卡驱动

  光盘里面一般都包含该公司一系列产品的驱动,要选择型号相同的视频采集卡驱动

  4、依次选择“安装驱动程序”、“安装SDK开发包”、“安装应用程序 客户端 服务器端”。

  启动计算机,系统显示找到新硬件;在光驱内插入采集卡驱动程序光盘,选择“自动安装驱动程序”,选择“选择一个位置”,将驱动程序文件夹CD-ROM所在盘符的对应的操作系统路径(如果你是XP系统就选winxp目录),然后就会找到驱动,确认就可以了。

  5、重新启动计算机,完成软件的安装。

  这一步并不是所有视频采集卡都需要操作,有些视频采集卡是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才算驱动和软件安装完毕。

  以上是视频采集卡以及视频采集卡驱动正确安装的方法的详细介绍,希望通过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鼓励发帖 加分支持

网友:
采集卡现在应该很少用了吧,好多现在都是录像机了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录像机了.采集卡要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