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0奇葩问题一例-开机灰屏

楼主(2016-01-20):
品牌:宏碁 4750
板号:10267-4
故障:开机灰屏,但是插上外接,内屏就显示了,外屏却不显。
废话不多说,平时修的一些小故障不想发,没什么意义。要发就发一些针对性的,此机拿到手里,我也是有点头大。这故障太怪了,老规矩三板斧,一看,二戳,三刷。这样的问题没有思路,当然先看看主板上有没有什么异常,仔细查看了,没有什么异常,掉件,进水腐蚀的。第二步就是戳戳看了,对地值啥的都正常,有些人可能要说了,这不是废话吗,你有时都可以亮机了,还戳。大家别急,戳是有原因的,本子拿到手上,不可能一来就上电的对吧,习惯还是要养好,先戳下再上电。戳完了,完全没思路,然后就上电了,没反应,好吧,那就刷BIOS吧,上论坛搜了一下,下了个BIOS刷完,涛声依旧。看来三板斧没有任何卵用,老老实实查下。
先查下屏接口,如图

电压看不出什么情况。数据线,对地什么的,都正常,无波波,抓不成了,好吧,我没招了,出去溜达一圈,想了想,会不会是屏线什么的,找同行找了一个4560的上半截,没屏有屏线,拿过来不确定接口是不是一样的,上论坛上张图,一看,一样。随便找来一张屏,试了,然并卵,灰屏。这下屏和线都排除了,心里很郁闷,有些人会说,加焊显卡吧,但我真心不觉得这是显卡的问题,此时我就试了一下外接,裸板接的,没反应,电流还是流得很欢。想起了,有些机器好像要同接内屏才会显外屏,这机器不知道会不会这样,然后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内屏有显了,ACERLOGO出来了,但外屏还是不显。我开始又怀疑起BIOS了,好的,去官网下一个,以处闪略一些刷BIOS的文字,刷完了,再同时接内外屏,都显了,单接内屏,然并卵,再刷,这次有反应了,刷的是最新一个BIOS,嘿,当接内屏显了!记住此处,是个思路关键!!!!!
果断又点几次,然后现实是残酷的,又还原老样子了,此时我还是回想自己做过什么,忽然发现桥留BIOS非常近,我取和焊BIOS芯片用的是风枪,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我取焊BIOS芯片的时候,桥虚焊了也同时受热,然后暂时性的就功能正常了?好的说干就干,用风枪加热桥,然后一点,奇迹出现,单接内屏,ACERLOGO出现了。
打开图纸,看了看,想起平时看帖,里面一些总结:白屏是屏供电有问题,灰屏就是LVDS工作不正常,好的,我们看下LVDS去了哪,

由此就解释了,为什么加热桥,显示就正常了,我再假设下,是不是就是说,独显在集显工作之后才工作?当然此机修复还是有一定运气成份,不足之处,还请大神指出。此帖希望能给奇葩灰屏的没有维修思路的朋友一个小提示,如此足矣。
唉,再次求维修QQ群,有的私我个,希望能多学习多交流。

网友A:
上次修到过一台灰屏的,G470外接也没有,最后换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到过一台灰屏的,G470外接也没有,最后换桥好的

说明也是先有集显工作,再有独显工作。修好,才是王道。

网友B:
谢谢楼主了,本来我就是小白,到处学习你们的一些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了,本来我就是小白,到处学习你们的一些经验

真正学到了就好。

网友:
我去,这种奇葩灰屏的,我在论坛是没有搜到思路的,汗,分享出来了,居然了没人看,唉,浪费表情啊。接外接就正常,拔掉就不正常了。

网友C:
新机器lvds是由南桥出来的 灰屏确实有可能南桥问题 我自己也遇到过

网友D:
是不是经过桥输出的LVD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机器lvds是由南桥出来的 灰屏确实有可能南桥问题 我自己也遇到过

这是个老机器。

网友E:
现在好多65以上架构,显示不正常,不能仅仅局限于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经过桥输出的LVDS

是的。故障就是桥虚焊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好多65以上架构,显示不正常,不能仅仅局限于显卡了

对的对的,有时就是奇葩的故障,要有奇葩的思路。

网友:
也不帮加个分啊,又不扣你分。

网友G:
这个奇葩吗?没觉得,LVDS现在大多数都是桥管的

网友H:
修笔记本奇葩问题太多了,有点烦

网友:
把亮机的BIOS放上来,保证亮机,进系统已经测试 一切正常。

4750 U6001 BAK 10267-4.zip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奇葩吗?没觉得,LVDS现在大多数都是桥管的

就是奇葩,不是奇葩我还不想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笔记本奇葩问题太多了,有点烦

是很烦,发这个帖,就是在有我一样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能有点借鉴。

网友I:
桥虚焊都让你找到了。。

网友J:
二代的PCH坏的太多了,会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K:
不经意间的运气被你抓到了。可以了,至少机器找到了症状根源撒!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二代的PCH坏的太多了,会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了,要是坏得不彻底,就十分的坑。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经意间的运气被你抓到了。可以了,至少机器找到了症状根源撒!

这也算是运气好,不然要走更多的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的对的,有时就是奇葩的故障,要有奇葩的思路。

嘿嘿  是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桥虚焊都让你找到了。。

这个算是运气,正好碰到了,没有正规去量。应该断开LVDS到独显的这一部,再打值,如果值无穷大,当然就是桥虚焊了。

网友L:
就是桥啊,这桥也有会引起偏色的故障,我最早修到的一台,那时论坛也没答案,我是在黑 马还是91维修看到有个高手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就是桥啊,这桥也有会引起偏色的故障,我最早修到的一台,那时论坛也没答案,我是在黑 马还是91维修看到有 ...

*词语被过滤*的管理是挺牛B的,有时也会去哪里转转。

网友:
没给咱加两分。

网友:
没给咱加两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词语被过滤*的管理是挺牛B的,有时也会去哪里转转。

黑   马被过滤了我去,太牛了。。。

网友:
楼主这机子  桥上面有铜管吗?

网友:
有。CPU,桥和显卡由铜管连起来的。

网友:
修过几台了,加焊南桥

网友M:
桥虚焊好少,俺碰到的都是直接挂了的

网友(2016-02-19):
引用 网友M:
桥虚焊好少,俺碰到的都是直接挂了的

确实很多虚焊的

网友:
这种不稳定状态的故障,是最烦人的,也是挺难修的,但有时又很容易

网友:
打LVDS阻值没有不正常吗?为什么加热桥就OK,

网友:
    是不是显卡发出的信号经过桥到屏?

网友N:
好像现在的新款本大多都是南桥管亮机的把    也嗅到过南桥被动手脚的,故障是外接亮内屏不亮

网友:
谢谢楼上的BIOS分享!

网友O:
你没有测对地阻值和差分信号的阻值吗 ?测了 的话应该不会一直在哪里耍BIOS 这种能显示的机器程序坏的估计不多  为你的不容易加分

网友O:
超出加分时间 加不了哦  小糖宝   你的头像

网友P:
白屏是屏供电有问题,灰屏就是LVDS工作不正常 学到了 谢谢楼主

网友:
三板斧我也经常用的,反正虚焊这些没什么风险

网友Q:
会不会是加焊南桥的时候把显卡也给加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会不会是加焊南桥的时候把显卡也给加热了??????????

不会,显卡和桥有一点距离,相加热也加不到那里去。

网友R:
这个贴子有营养……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贴子有营养……

呃,谢谢,这帖没啥技术含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没有测对地阻值和差分信号的阻值吗 ?测了 的话应该不会一直在哪里耍BIOS 这种能显示的机器程序坏的估计 ...

我这个应该是误中的,因为BIOS离桥很近。当时也没有什么思路,可以从我的文中描述看出。各个位置点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超出加分时间 加不了哦  小糖宝   你的头像

能来回复就很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像现在的新款本大多都是南桥管亮机的把    也嗅到过南桥被动手脚的,故障是外接亮内屏不亮

桥控制时钟了,因为没有时钟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像现在的新款本大多都是南桥管亮机的把    也嗅到过南桥被动手脚的,故障是外接亮内屏不亮

对你说过的这种桥被动过手脚的我也遇到过。呵呵,修了很长时间。

网友S:
昨天修一台华硕x45vd屏幕偏蓝,就是由南桥输出的lvds_lop_pch这个信号偏低。

网友:
LVDS现在大多数都是桥管的

网友:
因纠纷知道有个91维修,

网友:
灰屏大部分是桥虚焊。

网友T:
桥发的LVDS_CLK_R#是  时钟信号吧,,,LVDS_DATA是显卡发的显示信号吧

网友T:
如果用示波器测这些数据,估计会更加直观

网友U:
恩,不过这桥碰到坏的还是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T:
如果用示波器测这些数据,估计会更加直观

没有仔细的去拆波。赶时间,没时间去研究,现在都要快修,赶工就直接交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恩,不过这桥碰到坏的还是不多

我碰到的比较问题比较多,桥的问题特别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P:
白屏是屏供电有问题,灰屏就是LVDS工作不正常 学到了 谢谢楼主

真正学到了就好。我的目的也达到了。

网友:
LVDS都是架在PCH里面,看图纸有双显卡的都是先PCH显,再显卡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S:
昨天修一台华硕x45vd屏幕偏蓝,就是由南桥输出的lvds_lop_pch这个信号偏低。

嗯,是桥坏了吗?已经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桥发的LVDS_CLK_R#是  时钟信号吧,,,LVDS_DATA是显卡发的显示信号吧

是的是的,层主也是精验丰富啊。

网友:
运气是有的,关键是楼主抓住了这么一个小细节,才发现是南桥虚焊没有正常输出LVDS信号

网友:
白屏是屏供电有问题,灰屏就是LVDS工作不正常,总结的不错

网友:
有些机器lvds是由南桥出来的   灰屏有可能南桥问题

网友(2018-01-22):
lvds维修 还是那么经典 所以 大家要熟记接口的信号和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