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分频器电路图详解 打造属于自己的完美音乐盛宴

楼主(2016-01-20):
音箱分频器电路图详解 打造属于自己的完美音乐盛宴

  当我们购置完音箱,并不是只要通上电和连接线就可以享受到完美的听觉盛宴的,想拥有最佳的高低音,就需要我们在音箱中加入音箱分频器。什么是音箱分频器呢?下面小编给大家详细介绍音响分频器作用,以及音响分频器电路图设计参考方案,供大家参考。

音箱分频器电路图详解 图一

  音箱分频器

  音箱分屏器是一种组合式滤波器,可以将不同频段的声音信号区分开来,分别给予放大,然后送到相应频段的扬声器中再进行重放,使各频率的放音特性更加均衡一致。

音箱分频器电路图详解 图二

  音箱分频器的作用

  分频器的功能则相当于音箱中的“大脑”,分频器对音质的好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用分频器可以将高频信号送到高音扬声器中,低频信号送到低音扬声器中,使高、低频信号各行其道,尽可能的发挥各自扬声器的工作频带优势,以保证不同工作频段的扬声器充分发挥,使各频率的放音特性更加均衡。设计优良的分频器能够更好的发挥出单元的特性,来使得声音发挥出更好的素质。

  音箱分频器的电路图

  音箱分频器电路图设计参考方案一

音箱分频器电路图详解 图三

  从工作原理看,分频器就是一个由电容器和电感线圈构成的滤波网。高音通道只让高频信号经过而阻止低频信号;低音通道正好相反,只让低音经过而阻止高频信号;中音通道则是一个带通滤波器,除了一低一高两个分频点之间的频率能够经过,高频成分和低频成分都将被阻止。

  音箱分频器电路图设计参考方案二

音箱分频器电路图详解 图四

  音箱分频器是通过内部的个滤波元件来对功放输出的音乐信号进行处置,让各单位特定频率的讯号经过。音箱分频器电路图可以清楚的展示如何才能有效的根据喇叭单元的不同特性,通过优化组合使得各单位扬长避短,淋漓尽致地发挥各自应有的潜能。

  在音箱分频器电路图设计过程中,如果需要均衡高、低音单元之间的灵活度差别,可以增加衰减电阻;如果需要音箱的阻抗曲线心理平整一些,还可以增加由电阻、电容构成的阻抗补偿网络。

  以上是音箱分频器电路图详细介绍,大家不妨也动手试试,也来打造属于自己的完美音乐盛宴。

网友:
感觉近年来 对音箱的改造 都很少了  ,以前爱折腾 线圈从小换到大,有一次 我把12V变压器串联在中间了  那低音~~~

网友:
现在都不玩音响了

网友:
没玩过,有空试试

网友(2017-01-19):
说了个大概,不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