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560s 精英G43T-DM1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6-01-20):
新手第一次发帖,有点紧张,老鸟勿喷。差一点点就绕进死胡同。
昨下午一台DELL INSPIRON 560s,机器不通电,一番更换之后,确定为主板不上电。

主板是 精英G43T-DM1,强行通电可以,无发烫;放电,依旧
不上电先查南桥五个待机条件
1、VCCRTC(实时时钟供电)  3.1V    正常
2、RTCRST# (实时时钟复位)根据电路图发现可以直接测跳帽  高电平  正常
3、32.768 晶振   0.35V0.25V  有压差  PASS
4、VCC sus 3_3  直接测PCIA14脚   3.31V
5、RSMRST#  电路图发现连到I/O 44脚   3.3V
全过,无问题,故障依旧,呵呵
查触发电路,这块主板开机方式为  开关+I/O+南桥,I/O型号为IT8755E

1、直接测PWRON#    I/O33脚, 短接开关 3.3v-0v-3.3v,跳变正常,信号已经发给南桥。这个信号直接进南桥,我也不确定南桥有没有收到,应该收到吧。拆桥跑线做不来。
2、SLP_S3#  32脚   保持0V  ,说明南桥没有发回。也是直连信号。短接开关此脚应0V--3V高电平并保持才可以,正好旁边31脚是VBAT,直接短接3132脚,主板触发。说明I/O这块没问题,就是收不到SLP_S3
南桥待机条件都正常,还这样,想想只能是桥本身故障了吧,我不想动桥。
想到之前有个别板子,南桥3VSB并不是和PCI同一路,怀有侥幸心理,也没去查电路,直接找南桥周边粗的供电线,滤波电容。此时无意间短接了晶振两脚,上电了!!!拔电,再摸晶振,无反应,再短接,可以。晶振坏了?可是有压差啊。。。。  并联一个晶振上去,可以正常触发,诊断卡00 , 坏的晶振拆掉,好的装上,开机 D8   滴滴滴滴滴 5声报警。

此时开始绕弯,D8嘛,拔内存,刷槽,换一根确定好的条子,开机。 D1 报警依旧。哎哟,有点生气了,老人家说“生气输一半”,以前看到帖子说这板有不过内存的毛病,继续查内存VTT SMB 时钟都正常,甚至还查了数据,地址线阻值,都好。真生气了,下班时间也到了,不弄了。回家一宿没睡好
奇迹就在今早出现,上班看到同事把这板往机箱里装,连忙阻止。
甲:“放下,还没修好呢”
乙:“亮了啊”
甲:“不报警吗”
乙:“报啊,但是就是亮了啊”
甲:“。。。。。。。”
经询问发现,虽挡D1 但是确实已亮,报警来自,CPU_FANSYS_FAN没插,CMOS时间未调。其实昨天就已经修复。想想真后悔没插显示器。
遇到这事儿,所以今天啥都没干,就在这发帖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根本是小问题,就一晶振嘛,但是想想郁闷,总结一下:晶振有压差,不一定就是好的,得留个心眼,最好得用示波器看一下;还有就是品牌机主板,真不能按照普通主板的习惯来,差点钻牛角尖死了。
大家看在我早饭都没吃的份上,请我吃两个分吧。
附上图纸 G43T-DM1 V AOO

网友A:
帮你总结下诊断卡不能完全信得过,这里32.768晶振不能正常工作导致不触发的

网友:
支持楼主,我也是新人,,,不过楼主技术比我高,

网友A:
个人认为这可以是个精华帖子了排版不错,内容也很丰富

网友:
学到一点,我修主板还查书呢,楼主不错哦。

网友:
很多跑马卡 都有这样的问题 ,,不能完全依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这可以是个精华帖子了排版不错,内容也很丰富

支持,而且分析全面,精华妥妥的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刚修主板不久的!开机以后那个报警声啊跟不亮机大不一样哦!而且有些机器代码卡不一定能认哦!

网友:
平时的时候你可以摸摸cpu的温度!正常显示了!一半cpu都比较烫

网友:
还是晶振坏了,

网友:
为什么D1是风扇报警?想不通

网友:
品牌机CMOS设置都会叫滴  但是已经亮机   共享图纸  加分感谢

网友:
示波器才是神器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帮你总结下诊断卡不能完全信得过,这里32.768晶振不能正常工作导致不触发的

我一块技嘉的上诊断卡检测不到硬盘!!!

网友:
今天的最后两分,就给你了,值得加!不过修不好也不至于晚上都睡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块技嘉的上诊断卡检测不到硬盘!!!

这是什么鬼毛病。。。。诊断卡还会影响这个

网友:
一般主板诊断卡就是个参考,品牌机更不能全信诊断卡了。诊断卡不跑码,跑乱码却会亮机的

网友C:
估计你用的诊断卡是几块钱一张的那种绿色的吧,修机最好弄个好点的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总结下诊断卡不能完全信得过,这里32.768晶振不能正常工作导致不触发的

我还遇到过  上诊断卡 就拉低PCIE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用的诊断卡是几块钱一张的那种绿色的吧,修机最好弄个好点的诊断卡

城主介绍款?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