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错误恢复怎么解决

楼主(2016-01-20):
windows错误恢复怎么解决?

  当Windows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用户总会遇见系统无法启动或者程序非法操作的提示,这时候,用户要想办修复Windows系统的错误。遇见“winodws错误恢复”怎么解决,一般我们会选择最后一次成功启动配置重新开机;其实这样是治标不治本,此类问题还是会反复出现。winodws错误恢复提示,一般是最近安装的硬件或软件所致,下面将为大家分享windows错误恢复怎么解决。

windows错误恢复(图1)

解决方法:

第 1 步:确定在何种情况下出现该错误。

  如果在设置新电脑时,或者在恢复电脑之后出现该错误,请从错误屏幕中选择“打开启动修复(推荐)”,让 Windows 修复其文件。如果修复之后仍然出现错误,请执行系统恢复 ,将电脑恢复到初始配置。恢复结束后,确保完成 Windows 的设置,并确保能够看到 Windows 桌面上的所有图标和侧边栏,然后再关闭电脑。如果在正常使用时,或者在最近添加软件或硬件后出现该错误,请按照以下步骤恢复 Windows 桌面。

第 2 步:删除最近添加的硬件。

  按照以下步骤断开最近添加的硬件,检查是否会出现错误。注 :如果在出现错误前,为电脑添加了新的内部设备(声卡、硬盘等),则先断开这些内部硬件,然后再执行以下操作。

  1、关闭电脑,然后拔下电源线。

  2、断开所有不必要的外设(打印机、扫描仪、摄像头、zip 驱动器、电话线、网线及其它设备)。只保留鼠标、键盘和显示器的连接。

  3、按住电脑前面的“电源”按钮。五秒钟后松开。

  4、重新插入电源线。

  5、启动电脑。

  6、显示器再次显示信息。

  7、如果错误再次出现,请跳至下一步。

  8、如果电脑成功进入 Windows 桌面,而不是重新启动出现错误信息,则重新连接一个设备,等待 Windows 识别该设备。

  9、一次连接一个设备,每次连接后都重新启动电脑,直到找到引起错误的设备。请勿使用已知会引起错误的设备。

第 3 步:修复

  在错误屏幕中,选择“打开启动修复(推荐)”,让 Windows 修复其文件。如果错误再次出现,则继续进行下一步,使用系统还原。

第 4 步:使用系统还原

  按以下操作步骤将 Windows还原到较早时间:

  1、关闭电脑。

  2、断开除鼠标、键盘和显示器之外的所有设备。

  3、启动电脑,出现首个徽标屏幕时反复按“F8”键。系统将显示 Windows 启动屏幕。

  4、使用上下箭头键高亮显示“带命令提示符的安全模式”,然后按“回车”键。如果错误信息再次出现,则跳至下一步,执行系统恢复。

  5、出现登录屏幕时,选择“Administrator”,输入密码(如果有)。

  6、依次点击“开始”→“所有程序”→“附件”,点击“命令提示符”。系统将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如图所示:

windows错误恢复(图2)

  7、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cd \windows\system32\restore然后按键盘“回车”键。如图所示:

windows错误恢复(图3)

  8、再次输入命令:rstrui,然后按“回车”键。如图所示:

windows错误恢复(图4)

  9、系统将打开“系统还原”程序。如图所示:

windows错误恢复(图5)

  10、按照“系统还原”中的提示操作,将电脑还原到出错之前的时间。

第 5 步:恢复

  如果在使用系统还原后错误仍然出现,请执行系统恢复 ,将电脑恢复到初始配置。

  如果以上恢复操作失败,用户就只能备份好电脑中的重要数据,通过一键恢复等第三方软件或重新安装Windows系统来解决内部错误。此外,用户硬盘故障、内存兼容导致的错误则需要通过更换硬件来解决。

网友:
昨天刚遇到,刚好可以借鉴。

网友:
  挺实用的

    系统错误 命令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