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联想 L-IG41M VER1.0板开机不走码。

楼主(2016-01-20):
联想 L-IG41M VER1.0板开机不走码。
可以正常开机,关机,复位正常,各级供电也正常。就是不走码。已经刷了BIOS 依旧。请各位大俠帮忙看看。

网友A:
压南北桥试下 或加焊下南桥 有碰到过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南北桥试下 或加焊下南桥 有碰到过加焊南桥好的

你走运了,我换南桥都没有好,BIOS片选脚一直是低电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走运了,我换南桥都没有好,BIOS片选脚一直是低电平的

我前天修了块 和LZ一样问题的板 最后刷BIOS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修了块 和LZ一样问题的板 最后刷BIOS  OK

BIOS可否共享

网友:
论坛都有啊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不太好搞   先确定下不是桥虚焊 或损坏引起的吧

网友:
查下CPU复位与PG有没有正常,如果正常只能打下DMI,FSB等总线的值了

网友:
查cpu的复位,pg,

网友:
插了内存没有啊?这机器不插内存不走码。

网友:
这板子记得是不插内存不跑马。

网友:
不插内存不跑马。听蜂鸣器声音 这板子自带蜂鸣器

网友:
对不起 昨天手机出问题了 导致连发这么多条。抱歉

网友:
我也有块同样的板子不跑码求思路.

网友(2016-02-23):
主板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块,也是一样的毛病

网友:
CPU座背面的线路看下 用灯座 看下CPU到北桥的数据 地址线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
南桥爱坏,遇到很多。

网友:
这刚修一块·,一样问题·,准备先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先打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 正常的话 就换个南桥 有台是CPU座背面断线的 灯座看下 CPU到北桥的数据 地址线 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