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3SM BIOS 版号N53SV 2.2 刷N53SV显卡驱动不能安装

楼主(2016-01-20):
华硕N53SM BIOS  版号N53SV 2.2  刷N53SV显卡驱动不能安装  装WIN7 只有4位色 不能调整分辨率
重新从官网合成53SM的BIOS后正常
   2个BIOS都可以正常亮机
把2个BIOS都放上来  都是自己已经合成好的

网友A:
我的主板和内存上是N53SV REV2.0的有待机,不触发,按开关电流没有任何变化。刷了还是不触发,是不是不能刷2.2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主板和内存上是N53SV REV2.0的有待机,不触发,按开关电流没有任何变化。刷了还是不触发,是不是不能刷 ...

刷了能亮机的 , 你可应该是别的地方的问题 别折腾BIOS了

网友(2020-08-27):
刷了 是好的 开机也快

网友(2021-12-30):
刚说了个bios能亮,但是和楼主的问题一样花屏,下载楼主的bios试试

网友:
刷完一样的花屏

网友:
系统重装下  从官网下显卡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