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基f-3000工业版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6-01-20):
一体机电源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把电源拆下来直接短接电源风扇正常,电压也正常。。。然后用了个台式机主板试,此电源又可以点亮。一体机用个台式机电源也可以正常开机。。。。。到此郁闷了,这个一体机电源什么故障。。。。?拆开看也没有电容鼓包,,,求解。。。

网友:
拆了 换了呀  不换怎么知道?

网友:
电容失效,并不一定要鼓包,关注8脚芯片边上的电容。最好换掉。

网友A:
说明是带载能力不足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是带载能力不足引起的。

在台式机主板上面可以正常用。

网友:
看一下gp正常不,有时候这种东西真说不明,两样东西分开都是正常的,合在一起就不正常了。我也试过,哈哈

网友:
还是电源带负载不行,,,,,

网友:
这样的话,是被u保护啦,说明板上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