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3年的苹果 a1466 花屏求助

楼主(2016-01-20):
    13年的苹果  a1466  版号  820-00165
机子没有进水。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屏上很多的星星点点。感觉想屏坏了,可是客户说把显卡驱动卸载了就好了,一试真的正常了。
系统重装了,win8单系统,装了显卡驱动还是这样,  bios也刷过了没用。 希望有大神能指教下。  还有如果是动态的图像,星星就严重。

网友:
发错板块了,我又发笔记本维修里面了,

网友:
这就是显卡坏了呗    驱动了  显卡就工作了 但显卡不正常   卸掉驱动 显卡不工作就正常了

网友:
遇到过,估计是板载内存的事情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显卡有问题,如果把显卡驱动卸载就好了。

网友:
在苹果系统下面正常吗?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试,显卡驱动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显存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跑3D看看,如果黑屏就是CPU问题,重新植球

网友:
显卡换了吗 ?

网友:
加焊CPU试试了

网友A:
air的有没有啊 有显卡吗你们这些孩子?

网友:
如果没显卡,应该是CPU虚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啊

网友:
好像苹果有批显卡门的吧

网友:
显卡坏了,换显卡吧

网友:
内存颗粒,我换好过一台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CPU挂了。遇到过。

网友:
楼主 你不看一下 是不是CPU 的集成显卡驱动没有对哦 如果装对了 基本上 就是CPU 死了

网友:
驱动不打就好那就是显卡那块的问题啊 先干下显卡试试

网友:
显存坏,修过好多台酱紫的苹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ir的有没有啊 有显卡吗你们这些孩子?

是的  air 是集显 ,这些孩子太天真了 哈哈

网友:
应该查下CPU外围工作条件

网友:
显存的问题。图像都正常只是有点都是显存造成的

网友:
这就有点难搞了····

网友:
这个问题直接干现存

网友:
内存颗粒,应该是

网友:
1466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没有出独显的吧!

网友:
可是是显卡问题么?

网友:
干显卡吧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是显卡挂了。

网友:
先加焊CPU看看,AIR散热很不好,CPU容易空

网友:
没有单独的显卡芯片 就是CPU  就这些啊 还问什么问。。。

网友(2016-02-20):
一般是主芯片有问题

网友:
在苹果系统下面正常吗

网友:
cpu 虚汗了吧  这种机器cpu 我还没弄过呢

网友:
显卡坏,BGA

网友:
CPU问题,之前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