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求帮助 iPhone5s 重力感应问题

楼主(2016-01-20):
我的5S
手机
玩游戏的时候重力感应不行 比如宫爆老奶奶2。但是我的指南针反应是正常的请问这是哪里坏了
手机

网友A: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重新下载了还是不行,我连机都刷过了还是不行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重新下载了还是不行,我连机都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看一下重力感应ic

网友:
陀螺仪u8,加速器u18

网友:
加速计 坏了吧 指南针和加速计 是分开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