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LUS跑码卡d1修复

楼主(2016-01-20):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一块M5A78L-M LX3 PLUS,开机跑一下码额按后卡在D1,测量所有电压均正常,刷过bios,做过北桥,到此维修陷入困境,没办法来到万能的坛子里,看到有个老帖子有这样的故障,一个跟帖的说修过好多这样的板子,都是换时钟芯片好的,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换了一个时钟,竟然亮机了,到此,维修结束希望各位修到这样的故障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A:
ASUS这个型号的板时钟很容易坏

网友B:
主板是没有时钟?。你没有测量么?应该可以测量出来的,动手之前最好测量好,以免造成再次故障

网友C:
没时钟能跑码吗?难道时钟芯片坏了一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板是没有时钟?。你没有测量么?应该可以测量出来的,动手之前最好测量好,以免造成再次故障

测了时钟,复位正常,也能跑码,就是跑一会儿就卡到d1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时钟能跑码吗?难道时钟芯片坏了一部分?

测了时钟,复位正常,也能跑码,就是跑一会儿就卡到d1那了,可能是那个信号不正常把,本人是电路小白,解释不清楚,反正是换了时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这个型号的板时钟很容易坏

嗯,也是受了别人启发换好的

网友E:
内存所有电压都正常吗,236  238 118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所有电压都正常吗,236  238 118 ?

嗯,一切正常,就是跑一会儿码就卡d1了

网友:
是看的跟帖知道的,看来以后看帖回帖的也得看啊

网友:
卡D1应该是档在内存上面,还得测下具体条件,估计是内存有问题导致SMBUS总线不正常。

网友:
你又受益了

网友F:
时钟发烫吧,遇到过一次,温度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钟发烫吧,遇到过一次,温度比较高,

温度正常,就是卡d1,也许是哪个信号没出吧,电路上我是小白

网友G:
时钟芯片 型号太多 大地方还行 我们这小地方都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测了时钟,复位正常,也能跑码,就是跑一会儿就卡到d1那了

还跑码?。那跑到d1之后还有没有复位呢、。?没有就差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跑码?。那跑到d1之后还有没有复位呢、。?没有就差供电了

这个到不清楚,反正换过时钟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时钟芯片 型号太多 大地方还行 我们这小地方都直接换主板了

呵呵,换主板不是成本高了嘛,能修的我还是自己修的,我现在料板有200张左右,开店3年攒的

网友H:
论坛真心挺好解决不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论坛真心挺好解决不少问题

嗯,是的,我有很多修到不知道该咋办的时候,在论坛找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