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开机到0.08就掉到0.001了 是不是BIOS的事

楼主(2016-01-20):
dell 5470 开机到0.08就掉到0.001了 是不是BIOS的事

网友:
基本上不是,写一个试一下也可以。

网友:
怀疑BIOS 下载刷个啊  这个BIOS论坛应该有的

网友(2016-02-19):
不是BIOS的事

网友:
应该不是BIOS

网友:
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搞定没有   我的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
触发不上电不是BIOS的事吧

网友:
不是BIOS问题 继续查电路吧

网友:
看EC_BIOS可参与触发,如果是就刷下程序,否则按上电时序查问题

网友:
可以写个BIOS

网友(2016-04-02):
BIOS是个通病哦,可以试一下

网友:
bios问题就先刷一下哟!刷是最简单的事。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首先看看进水外伤有没有

网友:
你最好先测下哪些电路没有工作

网友:
开机各路电压没开启,查开机时序吧

网友:
你刷个BIOS试试呗

网友:
掉啦还可以触发吗?

网友:
能触发查一查各大供电

网友:
不能触发 查一查是不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