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自动关机问题解决!

楼主(2016-01-20):
客户拿来电脑,开机风扇狂转,没3分钟的样子就自动关机,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导致,处理散热加铜片,结果问题一样,排除散热,而且自动关机是在不进系统的情况下,排除驱动软件,,肯定硬件问题,当时考虑到温控电路是不是出问题了,经检查电路一切正常,于是我就开始怀疑cpu了,不过这个几率很小,但还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找了个cpu换上去,问题解决,而且风扇转速正常,一切稳定

网友:
他这个cpu可能是后换的吧

网友:
我有台一样的,先换CPU试试

网友:
三代CPU坏的还是有的,碰到过几台了

网友:
还以为是BIOS问题。不过不进系统本身就可能是没跑码,CPU等等问题。

网友:
我也开为了开展台掉电的,进系统后

网友:
上次遇到台,鲁大师一测显卡就断电,最后也是换CPU搞定,什么散热片,显卡都换了!

网友:
我都有一台不定时关机

网友:
呵呵。。。。一般多备点CPU试机器

网友:
上次遇到台。搞了半天没搞好最后退给客户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常见,但是很快速就解决问题 楼主没走弯路

网友:
晕,CPU问题也会导致狂转,学习了

网友:
通病,我也约到过这台机子这个问题了。

网友:
联想Y400掉电刷了BIOS也不行

网友:
联想Y400掉电不定时掉电有时能用半个小时有时只能用几分钟

网友:
CPU不良了吗

网友:
联想V4400的本子 也是半个小时制动关机

网友(2017-03-05):
想不到三代CPU也爱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