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掉电,求助

楼主(2016-01-20):
V星770-c45开机立即掉电,怎么回事?
掉电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楚怎么帮你 啊

网友:
有没有图啊。现在的主板h61的那种可能是缺电压保护。把cpu供电的拔了看看。然后就是测量对地值,都对了你发张主板的图。看看

网友:
短路 缺电压 电压异常到会导致这样

网友:
楼主摆图上数据别人才懂具体啥

网友:
因该是保护了吧,拔掉4pin试试

网友:
有时候桥有问题 也这样

网友:
拨掉CPU的四针会掉不?

网友:
掉电原因就比较多了,一般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如果各大电压都正常 刷BIOS 还有你这不清不楚的 怎么分析?

网友:
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是开机掉电重启还是只是单纯掉电,如果单纯掉电可能是短路也可能是有电压没有出来。掉电循环重启一般刚是1.8VPLL电压及转换电路有问题,再就是BIOS和25M晶振

网友:
立既掉电 一是缺电压引起的 二是有短路 一般一秒掉 电的 都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BIOS和内存电路

网友:
用好久掉电?

网友:
有时时序不对也会掉电

网友:
保护了,首先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
桥有问题或者虚焊也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