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对拷图解

楼主(2016-01-20):
硬盘对拷图解

  科技的不断发展,电脑的普及,人们对电脑功能的期望也明显提高。大家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两个硬盘同时出现,而且要把两个硬盘的资料进行分享。那么怎么进行资料分享呢?这就会用到硬盘对拷!硬盘对拷其实也可以理解成磁盘复制,克隆。怎样进行硬盘对拷还困扰着很多朋友,其实有的电脑自带着一些相应功能,网络上也有很多第三方软件,免费供我们下载,这样一来怎样进行硬盘对拷就不再是一个难题。

进行硬盘对拷有哪些好处呢?

  大家都知道电脑使用时间久了,安装程序的增加,会变得很慢。进行硬盘对拷,可以保留我们磁盘的所有数据,同时还包括C盘的系统程序。这样我们就节省了安装系统和安装相应程序的时间、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

怎么进行硬盘对拷?

  硬盘对拷怎么操作呢?如果你还不会硬盘对拷,那么下面就来看看两个硬盘对拷图解的操作过程吧!硬盘对拷,技术员一般都叫硬盘对刻,一般是指两个相同的硬盘一个做好系统以后,把这块做好系统的硬盘对拷到新的硬盘上,这样新的硬盘的内容就和旧的硬盘一模一样了。

硬盘对拷的方法和原理:

  使用硬盘对拷就是将一块硬盘内的资料迅速转移到另一块硬盘上,使用的方法就是ghost克隆技术,但是对于ghost这个软件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只是恢复我们的操作系统这样一个功能,其他的功能大家就不知道了,其实ghost这个软件它还可以整理硬盘克隆和分区克隆这些功能,所以说使用硬盘对拷就是将硬盘上的ghost软件进行开发和利用。

  1、打开“To Disk”对拷选项。首选打开Ghost工具,进入界面后,选择“Local”→“Disk”→“To Disk”。

硬盘对拷图解(图1)

  2、选择源数据硬盘。我们需要选择源数据硬盘,即原配320GB硬盘(Drive3,Size容量305245MB),并点击“OK”确认,原配320GB硬盘的字体变成灰色,表示成功作为源数据硬盘。

硬盘对拷图解(图2)

  3、选择目标数据硬盘。接着我们需要选择目标数据硬盘,即升级的新硬盘(Drive1,Size容量为953869MB)。

硬盘对拷图解(图3)

  4、确认目标数据硬盘的分区以及存储空间。随后我们可看到目标数据硬盘的分区容量校准界面,主要是为新升级硬盘的分区存储空间大小。Ghost工具会自动分成和原配硬盘一样多的分区,同时还会自动分配存储空间。当然用户也可以调整存储空间,实际黄色和蓝色方框内存的数字不可调节,只有红色方框内的白色字体,可以调整大小。

硬盘对拷图解(图4)

  5、对拷页面的选择窗口。我们看到Ghost进入对拷页面后,弹出窗口提示将覆盖目标数据硬盘,点击“YES”即可开始对拷数据。

硬盘对拷图解(图5)

  6、对拷数据过程。随后Ghost会有大概10分钟左右的自检过程,检查硬盘完毕,进入真正的对拷数据过程,我们对拷200多GB的数据,需要至少3小时12分钟(具体消耗时间和CPU/硬盘速度有关)。

  看了上面的两个硬盘对拷图解是不是已经非常明白,也知道硬盘对拷如何操作了吧!!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己试一下哦!!

网友A:
系统  也能对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  也能对拷嘛、??

自然可以的。

网友:
ghost这么多年了还是依然这么实用,足见其地位。

网友:
这个还是值得研究下的 GHOST的应用 在维修中很重要啊

网友:
GHOST  鬼魂的意思,给大家带来多少钱?现在还是GHOST装系统,安装版,要多浪费时间啊,我一个朋友,只会装系统,号称GHOST专家

网友:
用这个软件拷过一次  把客户资料弄丢了  再也不玩了

网友B:
原厂系统也可以对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厂系统也可以对克吗

可以的。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