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340一体机显卡的bios

楼主(2016-01-20):
求助联想B340一体机显卡的bios,我的故障是进系统用一会黑屏。强行关机重启就不显示,显卡做过好多次了,这是返修的机子,第一次修是显卡电压的上管短路了,19V直接加到显卡电压上面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先求一个显卡bios试一下。板号:CIH77S,6050A497501.A03

网友(2016-03-17):
楼主的机器搞定了吗,我的有时能开机有时候不行,不行的时候键盘灯能亮,换了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我的电压都出了啊,就是不显示,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么

网友:
楼主刷了不好啊,键盘大小写灯来了 不亮 。显卡也做过了